[USB驱动]
USB 热插拔容易死机

楼主(2014-01-07):
       大家好:
                  最近用STM32F407做一个USB HOST驱动HID 鼠标的项目,采用了ST的官方库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界面采用了ucGUI, 移植后,发现热插拔死机的现象(一旦死掉,再次热插拔不能恢复), 而且热插拔死机的现象比较频繁,后来在驱动程序中加入适当延时,热插拔死机现象减少了很多,但偶尔还会出现。用串口跟踪了一下,发现热插拔死机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枚举过程没有通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上述现象?
                 谢谢大家!

网友A:
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B:
库文件和DEMO程序就是告诉你这个功能可以使用,至于好不好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工程师月薪几千和月薪几万的区别就在这里。
月薪几千做出来的产品可以用,月薪几万做出来的产品好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可是没有查原因,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D(2017-11-08):
我也跟踪调试,发现程序好像是死在控制传输里面了。 CTRL_SETUP_WAIT

网友E:
先定位问题,找出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库不成熟是有很大可能的;同样,硬件不可靠也是有可能的,比如ESD防护,比如USB信号完整性。

网友F:
通常情况下是因为 DPHY 与 controller 结合没有好,导致特殊信号,把 controller 打死掉了。
处理办法:修改HW ,SW 遇到死掉就只有 reset HW 进行 retr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