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问题

楼主(2014-01-07):
(无正文)

网友A:
环境温度,过流什么叫吹风筒

网友B:
4007耐压一般是够的,
我估计你电流大了,
4007 不高兴了,(罢)工

网友C:
站位,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温度,过流什么叫吹风筒

就是正常使用。买的卡夫吹风筒,原来也是用4007的,后来裂了我又换一个4007,不久又裂了

网友A(点评):
1N54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7耐压一般是够的,
我估计你电流大了,
4007 不高兴了,(罢)工

用in5822可以替换吗?

网友D:
必须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B:
能不能换,
自己想
你的系统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换,
自己想
你的系统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220V供电,in5822耐压太低了。那可不可以用两个4007并联分流呢?

网友B:
电流多少?我给你找个?

网友E:
这跟烧保险丝一样。也许是设计时,余量不足。也可能是后来后面电路出来故障。如果是有故障引起电流过大,那再换也会烧,那加粗保险丝只是掩盖病情~

网友F:
如果二极管被电热丝加热过于厉害的话,承受不住自然就会完蛋,另一个原则则是过流。根据结构和测试即可判断是那个问题导致。

网友G:
你测下电流是多少,不就知道什么问题了么

网友H:
看看PDF资料,多少温度能过多少电流有明确的图
降额使用是提高产品可靠性

网友I:
两个并联,如果还出现,那可能是环境温度引起开裂

网友J:
风筒的功率一般都是KW级的,小的也是几百瓦了,搞IN5408,就没有问题了,2000瓦以下通吃,不放心的可以再大一级的  6A10的二极管。

网友K:
换颗1N5408就可以了,不用纠结。

网友L:
是1N4007吧,前面是数字1,对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是1N4007吧,前面是数字1,对吗?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少?我给你找个?

我今早上测过了电流1.8A,是电流过大了,原本产品用4007电流为1A.应该是电路性能变化了才使得电流变大,换了大电流的管子应该会使吹风筒可靠性降低的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今早上测过了电流1.8A,是电流过大了,原本产品用4007电流为1A.应该是电路性能变化了才使得电流变大,换 ...

很多东西在指标范围内工作最可靠,如果不是,天天换东西自己也麻烦。弄不好还烧东西。
设计合理的电路板用10年都不坏,不合理的1月坏一个,找不出问题,常常换了再换。不好。
科学设计,合理设计,通过计算设计。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今早上测过了电流1.8A,是电流过大了,原本产品用4007电流为1A.应该是电路性能变化了才使得电流变大,换 ...

那个电流里面应该有线圈之类的东西吧,一般都是那个东西出问题的。要求不太高的话,换个大电流的二极管也能用。寿命不会差很多。

网友B:
用1n5408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