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多通道ADC各通道采样率

楼主(2014-01-07):
多通道AD有的标明,如TI的THS1206,单通道最高采样率6MSPS,设置成双通道最高采样率3MSPS,设置成4通道1.5MSPS;
但最近看很多多通道AD说明书没提到这样的通道数与各通道采样率的反比关系,如AD的ADS5271、TI的TLC5510等,就说“最高采样率40MSPS”,这是不是说明,此类ADC各通道采样率就定了为“40MSPS”,是不可设置的,即多通道采集时,每通道都为“40MSPS”。
先行谢过

网友A:
楼主重复发帖了,给你删了一个,多通道的时候,应该达不到40Mhz的吧

网友B:
最高采样率6MSPS 受限于采样保持要的时间 和 转换时钟的频率.
所以 单通道最高采样率6MSPS,设置成双通道最高采样率3MSPS,设置成4通道1.5MSPS;

其他的 ADC 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最高采样率40MSPS, 当然可以通过调节时钟频率把实际采样率降下来.

网友C:
应该是单通道最大采样率。你可以看看手册介绍的内部结构,多数单片机内部实际只有一个ADC,通过模拟开关实现多通道的切换。因此根据时钟频率就可以推断出最高采样率。
当然也有DSP为了提高采样率采用每个通道都配置独立的ADC,以提高采样速度。

网友D(2015-01-03):
引用 网友B:
最高采样率6MSPS 受限于采样保持要的时间 和 转换时钟的频率.
所以 单通道最高采样率6MSPS,设置成双通道最 ...

最近要用到ADS1158,自动扫描数据速率(Auto-Scan Data Rate:23.7kSPS/Channel)该如何理解?开始理解为一个通道完了,到下一个通道,这样每个通道最高为23.7K。但是因为提到了从一个通道到洗衣歌通道的切换时间,所以在想会不会是它扫描时是16个通道随机扫描,然后平均到每个通道为23.7K。。。。。。。新人不懂规矩,还望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