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热插拔容易死机

楼主(2014-01-07):
       大家好:
                  最近用STM32F407做一个USB HOST驱动HID 鼠标的项目,采用了ST的官方库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界面采用了ucGUI, 移植后,发现热插拔死机的现象(一旦死掉,再次热插拔不能恢复), 而且热插拔死机的现象比较频繁,后来在驱动程序中加入适当延时,热插拔死机现象减少了很多,但偶尔还会出现。用串口跟踪了一下,发现热插拔死机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枚举过程没有通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上述现象?
                 谢谢大家!

网友A:
死机时,设备定时器能否正常工作?设备重启电源能可否?

楼主:
to jxmzzr:
    死机时,只是USB鼠标不能工作,其他的照样运行。设备重启电源后能正常工作

网友B(2014-03-14):
引用 楼主:
to jxmzzr:
    死机时,只是USB鼠标不能工作,其他的照样运行。设备重启电源后能正常工作 ...

你好,我现在也在搞这个usb host请问你现在做出来了吗?请问你的核心的那个处理函数是放在while(1)里面吗?这样会不会太影响资源呢?我现在想得是通过一种方式不适用死循环,但是总是想不到合适的办法,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