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有关电机断电后快速停止驱动请教

楼主(2014-01-07):
600w,36v的直流电机,断电后如何能使它5S内停机啊,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我在电机2端加续流二极管,停机时间并没有缩短,也就是能耗制动并不能使电机5S停止是吧。)大家有没有别的好的方法 啊 ,如果是H桥,成本增加很多,还要浮空电压,不想啊 。  哎,跪求啊 。。。。。。

楼主:
在线等啊 ,,,,,,,,,

网友A:
有刷电机么?

楼主:
是有刷的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就没有人遇到过嘛.................自己顶。  后来想想,H桥可能都不能实现,因为是我是整个电路断电的情况时。H桥不能起作用。。。。

网友B:
可单独加一个“制动控制”电路,如果不是频繁的正反转切换,可以使“制动控制”电路直接将电机两端短接,可实现快速制动。如果测量的制动电流太大,或电机发热严重,可串入适当阻值的电阻(注意应使用大功率,大体积的电阻),可限制制动电流,但同时也延长了制动时间。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需要具体电路再联系。

网友B:
你在电机2端加的续流二极管,是普通的整流管么?如果是的话,可以换成一个高电压、大电流的 快恢复二极管 试试。它的导通压降低。应该能使电机较快速停转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我加的是30A的肖特基二极管,快速导通,低功耗。电机2端直接短接也是没有效果的(我实验过)。 现在就只有反接制动了,但我又出现问题是断电下,根本无电。 有人说用接触器 配合大电容,断电情况下,迅速使电容放电给电机。但这样器件成本增加很多,空间也增大了(都是大电流啊,我一共2个电机呢)。目前想到的是只能从电机上做手了。 制动电机很贵啊 。 还在找找别的。  (说个别的话题,本来东西不复杂,为了过欧盟的CE,加了好多控制条件。话说回来了,欧洲的产品要求真严格,不知道他们对本国的产品是不是这样要求的,呵呵)。

网友C:
这个要求有点象料理机的电机

网友D:
H桥会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D:
机械刹车可以不?断电后 机械刹车 就起作用

楼主:
H桥成本当然增加了哦,想想啊,本来3个管子,一下变成12个管子。 还有我是2个电机,就多了24个管子和6个二极管,在便宜的管子也要2块吧。 辅助的控制也要加。现在情况还是完全断电,H桥没有用的。( 还好能找到断电后短时间就能停的电机。)

楼主:
机械刹车 肯定有用的 。主要是多方面考虑,能从电上入手,成本会少一点,机械上入手个人感觉成本增多。呵呵,还好能找到符合要求的电机,价格也还好。

网友E:
将电机的输入端短接,使其构成一个回路!就可以使用电机转动所产生的电流产生磁场效应,而这个磁场与永磁体的磁极是相反的,这样就可以迫使电机以较短的时间停止转动!!

网友F:
加一个功率电阻就OK了,阻值大小可以尽量小一点,多试几个阻值,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G:
最快就是短接绕组线圈,如果这都不能实现,那就换成带抱闸的吧,停电时候自动抱闸,电机运行时候需要松口开皮,参考垂直电梯的控制吧

网友H:
如果是永磁直流电机,直接短路电机线圈肯定有明显的效果。如果是非永磁的直流电机那么就需要将励磁线圈单独供电,并且制动过程中也保持供电,然后短路电枢两端(也就是从碳刷引出的两根线),效果也是相当明显。

网友I:
用能耗制动最方便,成本最低了~~~~

2秒之内能完全停下来~~~

网友J:
串电阻……

以前听老师吹过那年他跟导师做工程,看到一个几立方米大小的电阻箱(刹车电阻),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