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快充充电器

楼主(2014-01-07):
  要做一个快充充电器,要求:AC输入 85--265V. DC输出42V,电流脉冲10A 2秒  2A 10秒
轮换输出。
  各位帮忙出个主意:电源前级用什么拓补?

PS:满足 42V5AH 以下面哪种方式充电呢?

网友A:
一般小于200W的用反激式,200W-500W就最好用正激式,500W-1000W用半桥式,再往上就用全桥

网友A:
锂动力电池 貌似不用脉冲式的吧

网友B:
给什么样的锂电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动力电池 貌似不用脉冲式的吧

客户需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什么样的锂电充电?

42V 5AH  要求10分钟充90%容量

网友C:
你是充电,还是想把电池搞坏?
1C快充,也得1小时吧。

网友D:
电流脉冲10A 2秒  2A 10秒
轮换输出

42V 5AH  要求10分钟充90%容量
.................
不对吧,你的数据10分钟也充不到90%啊。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电池规格书,能否支持快充 脉冲式充电
手头由好几份锂动力电池 快充 都写的2C 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脉冲10A 2秒  2A 10秒
轮换输出

打错了,是20分钟

网友E:
5AH的电池,用最大电流10A,也得半小时。。。。。

网友E:
还没算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算效率。。。。。

在帮忙看看,加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电池规格书,能否支持快充 脉冲式充电
手头由好几份锂动力电池 快充 都写的2C 恒流 ...

已经增加图片

网友B:
电池的充电曲线发上来看看

网友F:
现在的快充不是是缺电源技术,缺的是电池能耐多少电流技术

网友G(2016-10-20):
我们的锂电池能接受最大8C充电电流,现急寻充电器产品或方案,有的兄弟请帮忙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