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巡检对蓄电池单体电压采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07):
买一个别人的抄抄就可以了。

网友B:
4个光耦做个电路保证出来的始终是正电压

网友B:
电路自己想 给你提示了,想不出 下午我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自己想 给你提示了,想不出 下午我告诉你

版主多指教啊,这个我想用反向放大,逻辑走不通。
想用电阻网络抬升电压,但是精度又降低了。
至于版主说的光耦电路,还真想不出来,版主给说一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版主在给简单说下原理吧

网友B:
不晓得你前面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电池组 由N个单体,前段通过光耦采集每一个单体电压,得到 A B
那A有可能是第一个单体的正 也可能是第二个单体的负,所以根据要把 AB 切成固定的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你前面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电池组 由N个单体,前段通过光耦采集每一个单体电压,得到 A B
那A有 ...

恩,前面电路和版主说的差不多,出来进入差分电路的是+-或者是-+,然后就出现正负电压了。
版主这个是怎样切成固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版主是不是通过i/o口控制ABCH和BACH,
当B+,A-时,使BACH为低电平,ABCH为高电平,这样输出为+-
当B-,A+时,使BACH为高电平,ABCH为低电平,输出仍为+-
这样便变成固定+-输出了。
如果这样理解对的话,那电平设置错误,或者程序误动作时,那给adc芯片的就是一个负电压,这对芯片有什么大的影响没?

网友B:
后级可以选用运放 做好保护 钳卫再进A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别人的抄抄就可以了。

自古2楼那个啥来着????

网友C:
过一级精密整流,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