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PDB板子boot报错

楼主(2014-01-07):
下面是PDB板子boot的报错信息: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处理器和MFGtool工具都是对应i.MX6Q的,使用的是android_jb4.3_1.0.0-ga_image,烧写成功。
更改SW6为:11100110 ,板子重新上电,之后进入u-boot更改环境配置,配置后我再次重新上电boot,仍有此ERROR。是否哪里错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板子是不是i.mx6q SDB?你u-boot环境参数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板子是不是i.mx6q SDB?你u-boot环境参数如何设置的?

是的,按照Android Quick Start Guide设置的:
U-Boot > setenv bootcmd booti mmc3
U-Boot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 off video=mxcfb2: 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U-Boot > saveenv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在i.mx6q SDB板子上跑android_jb4.3是没有问题的,你的设置也是正确的。出现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的原因是你的板子上没有摄像头,所以会出现找不到摄像头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在i.mx6q SDB板子上跑android_jb4.3是没有问题的,你的设置也是正确的。出现ERROR: v4l2 captu ...

一般boot后应该能通过终端进入烧写进去的文件系统进行操作的啊,我boot后就停在那不动了,是正常情况?boot后的终端的信息请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在i.mx6q SDB板子上跑android_jb4.3是没有问题的,你的设置也是正确的。出现ERROR: v4l2 captu ...

还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在你的显示屏上是否已进入android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在你的显示屏上是否已进入android系统?

没有显示屏,我只是想看看boot后是否可以用Tera Term这样的终端进入

网友A:
你可以在你进入到android系统后,在显示屏上通过设置选项修改睡眠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你进入到android系统后,在显示屏上通过设置选项修改睡眠时间~~

我的没有显示屏啊,如何查看板子正常boot了呢?Tera Term在boot后进入不了Android系统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显示屏啊,如何查看板子正常boot了呢?Tera Term在boot后进入不了Android系统么? ...

楼主你好,从你的终端显示的内容看,你已经进入android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从你的终端显示的内容看,你已经进入android系统了。

第一次玩android系统,进入android系统,在终端不能像在linux系统一样进行相关操作是么,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玩android系统,进入android系统,在终端不能像在linux系统一样进行相关操作是么,呵呵 ...

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

可以的?怎么操作,能截个图过来看看么?我的貌似在终端键入不了任何命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怎么操作,能截个图过来看看么?我的貌似在终端键入不了任何命令啊…… ...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是不可以的,你是可以在u-boot中修改一些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是不可以的,你是可以在u-boot中修改一些参数的。 ...

谢谢,理解了

网友B(2014-06-10):
您好,我想也遇到这个问题,串口终端一直打印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导致出现这个的原因是我插了一个usb接口的电容触摸屏,显示器一直停留在开机动画界面,终端如果多巧几次回车的话,是能够看到已经进入系统了,界面仅仅是卡在开机动画的位置
如果我不插入触屏,启动没问题的

我不使用摄像头,同时我将内核里的有关摄像头的ov3640模块也取消掉了!

您能帮忙分析一下我的问题所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也遇到这个问题,串口终端一直打印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你好,这里建议你在我们论坛中创建新帖来提问,我们是想做到一贴一个问题一个答案,大家查看起来也方便,免得内容一多就给覆盖了。你创建一个新帖吧,我们在哪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