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SDK—NUC123—TINY板DIY牛桥

楼主(2014-01-07):
本人新手一枚,来坛子潜伏很久了,了解了牛桥的强大功能后决定用SDK-NUC123 TINY板改制成牛桥。先感谢九哥的NUC123 TINY板原理图,也要感谢版主上传的牛桥相关资料。有了这些,DIY才成为可能。

硬件篇:
由于正常使用时我们连接的不是link-me那一段的usb接口,另外一个借口是没法给板子供电的,除非在按键旁边那个空缺原件补焊IN5819,也可以直接短路,这块板子NUC123工作电压在2.55.5.但是这样的话和3.3V器件连接兼容性不可靠,而且整块板都是IO直接引出,没有接限流电阻的。最后参考了牛桥和NUC123的板子想了个办法,把按键这边的usb接口VCC输出短接到另外一个usb接口的VCC上,这样就解决了按键旁边的接口无法对板子供电问题。查看了NUC123上的LINK-ME原理图后居然惊喜的发现有一个跳线可以选择板子的5V/3.3V供电,就是那个JPR,只不过板子上用了一个0欧电阻短路到了3.3V上,我们可以把电阻拿下,JPR焊上排针,用短路帽来选择3.3V/5V工作电压。实测选择5V时由于5819的降压输出电压只有4.5V左右。选3.3V是很标准的。
但是有了这些还是不够的,看到了牛桥上的那一大堆短路线实在是头痛,按照牛桥原理图那样短接一些IO最后引出10根线显然是个大工程,即使用飞线连好了,干扰估计也挺厉害的,还是不这么办了,不如直接把板子上的排针全部焊上,然后把牛桥上所使用到的引脚做一个表,牛桥对应的是PIN1——PIN10,我们可以做个表让所使用到的接口直接对应到164管脚上。电压同样,我们可以焊接上按键那边的VCC5GND对外输出一路电源(虽然标注的是VCC5但是我们改变JPR的短路帽后电压也会随之输出3.3V/5V。这样既省了焊接,也可以继续当做开发板使用,两不误。
短接两个usb接口 VCC图
改好的板子全貌
牛桥引脚对应表
DIY的牛桥引脚对应表

软件篇(烧写固件):
1,这块板子上自带了link-me,升级不需要像牛桥那样外接icp,直接用数据线连接。
2.打开新唐ICP软件,选择NUC100系列,继续...
5.设定配置位,如下图所示(主要是选择从LDROM启动,别的可以自己做相应修改)然后确定。

6.编程那一项里面勾选LDROMAPROM,最后点击开始烧写固件,中间有个量产提示直接取消就行了。
补充:在上电前短路1126用于固件更新模式(u盘升级固件)。做完这些工作后就是安装驱动了,附件里面有一份坛友上传的硬件调试指南供参考。

参考资料:包含牛桥固件,使用说明,调试指南,原理图,驱动,上位机和NUC123—tiny的原理图,和一份引脚对应表格。

网友A:
这个强啊,一定要顶。:lol

网友B:
哈哈,楼主好好牛皮,支持这种DIY精神

网友C:
这样的帖子必须得顶 啊,很给力,很给力

网友D:
不赖啊,这么快就DIY成功了,厉害

网友E:
这个必须得顶,必须的

网友E:
@jy02326166 快来看啊,这里有一DIY成功的,哈哈

网友C(2014-02-06):
好资料DIY能帮助我们提高兴趣

网友F(2014-10-09):
开源好, 希望能进一步优化稳定性

网友G:
这帖子不错,新塘自带的牛桥很牛

网友H:
至今还没有怎么用过牛桥,楼主真厉害

网友:
不赖不赖,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