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4-01-07):
求教:
将一个unsigned int类型的地址,转换成void fun(void)函数类型
应该怎么写代码

网友A:
你试一下用下面这个强转
(void (*)(void))

网友B:
unsigned int add;

((void(*)(void))add)(); // 函数指针调用

楼主:
提示错误:函数类型转换不被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int add;

((void(*)(void))add)(); // 函数指针调用

我这样写的:
typdef void pfn(void);

((pfn)addr)();
((void (void))addr());

都是相同的提示:函数类型转换不被允许

网友B:
开什么玩笑
KEIL C51结果

网友B:
KEIL MDK结果

其中警告之前就是有的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写成((void (*)(void))addr)();这样就行
写成((void (void))addr)();这样就不行呢,而且用pfn类型也不行

网友C:
typedef void(*pfunc)(void);

void msg_pfunc(void)
{
        printf("Hello pfunc...\n");
}
void test_func(void)
{
        printf("\ntest1....\n");
        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int)&msg_pfunc;
        ((void(*)(void))addr)();

        printf("\ntest2....\n");
        pfunc pfun = (pfunc)addr;
        pfun();

        printf("\ntest3....\n");
        ((pfunc)addr)();
}

int main()
{
        test_func();
        return 0;
}
vc6.0运行的结果,,呵呵,学习了。。。
test1....
Hello pfunc...

test2....
Hello pfunc...

test3....
Hello pfunc...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楼主:
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引用这个函数地址时,这个强制转换类型必须要是指针吧
即引用地址addr()时,addr类型必须是个函数指针类型
而不能是函数类型
用typedef表达的话,即是
typedef void (*pfn)(void)与typdef void (pfn)(void)的区别

网友A:
((void (void))addr)(),这种写法编译器就不该认才对,不是函数指针的正确写法。

楼主:
typdef void (pfn)(void)
pfn *fun=led_test;
fun();
这样也是行的。
也还是证明在函数引用"()"符前的必须是指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