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脑不识别jlink,灯也不闪了……

楼主(2014-01-07):
电脑不识别jlink,而且jlink灯也不闪了,是不是该更新固件了?

网友A:
你Jlink驱动和版本配套吗?或者Jlink没坏吧?

网友B:
重刷固件完事

网友:
跟固件库貌似没关系,你重新装一下MDK试试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JLink?正常情况下,正版的Jlink插上USB,不工作也是会亮灯的。盗版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灯不闪了说明和电脑正常连接了,灯不亮了说明J-Link坏了、、、

网友E:
固件库坏了也是灯不亮,刷一下试试。

网友F:
这个故障很常见,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就是固件挂掉了,重新刷一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