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ebug/ch376.out' not build

楼主(2014-01-07):
28335程序中用到printf函数,但是stdio.h这个文件加不到工程中,

错误如下: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printf                          E:\\my project\\ch376\\Debug\\DEBUG.obj
_c_int00                         E:\\my project\\ch376\\Debug\\DSP2833x_CodeStartBranch.obj
_sprintf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strcpy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strlen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InitPeripherals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ch376.out' not built
stdio。h这个文件一直加不到工程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可以使用stdio.h的
如果打印没有效果   加上换行\n试试

网友B:
你#include<stdio.h>
编译会出错?如果没有就说明添加了
你在#include<stdio.h>上右击  open   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include
编译会出错?如果没有就说明添加了
你在#include上右击  open   就可以打开了 ...

我程序里有include "stdio.h"   ,但是编译后工程里没有stdio.h这个文件,所以出现上面截图中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程序里有include "stdio.h"   ,但是编译后工程里没有stdio.h这个文件,所以出现上面截图中的错误 ...

截图看不到   你要#include<stdio.h>试试
将""换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不到   你要#include试试
将""换为

[Link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Linking>
>> warning: 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printf                          E:\\my project\\ch376\\Debug\\DEBUG.obj
_c_int00                         E:\\my project\\ch376\\Debug\\DSP2833x_CodeStartBranch.obj
_sprintf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strcpy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strlen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InitPeripherals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ch376.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3 Warnings, 5 Remarks.

就是上面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k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 warning: entry point ot ...

我一直都在用 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

楼主:
[Link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Linking>
>> warning: 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这只是个warning,倒还没事!

关键是这个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printf                          E:\\my project\\ch376\\Debug\\DEBUG.obj
_c_int00                         E:\\my project\\ch376\\Debug\\DSP2833x_CodeStartBranch.obj
_sprintf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strcpy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strlen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InitPeripherals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ch376.out' not built
这才是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k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 warning: entry point othe ...

你用的汇编吗   警告的意思是找不到程序入口  代码运行不了
汇编中这些调用没使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king...]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 warning: entry point othe ...

如果你自己定义了代码入口  就把Autoinit model给位图中所示
code entry处填写你自己的程序入口   警告就没了

楼主:
嗯,谢谢,现在warning没了就只剩下这个错误了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printf                          E:\\my project\\ch376\\Debug\\DEBUG.obj
_c_int00                         E:\\my project\\ch376\\Debug\\DSP2833x_CodeStartBranch.obj
_sprintf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strcpy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strlen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_InitPeripherals                 E:\\my project\\ch376\\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ch376.out' not built
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现在warning没了就只剩下这个错误了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你是汇编语言吗    ?
要不贴一下你的代码看看

楼主:
不是汇编啊!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H376INC.H"
#include "DEBUG.H"
#define TRUE                1
//#define NULL                0x0000
#define CMD11_CHECK_EXIST   0x0006
#define ERR_USB_UNKNOWN     0x00FA
#define CMD11_SET_USB_MODE  0x0015    //设置USB的工作模式
#define CMD_RET_SUCCESS     0x0051   //命令操作成功
#define USB_INT_SUCCESS     0x0014   //USB事务或者传输操作成功
#define CMD01_GET_STATUS    0x0022
#define CMD0H_DISK_CONNECT  0x0030
#define CMD0H_DISK_MOUNT    0x0031
#define CMD01_GET_IC_VER    0x0001
#define CMD10_SET_FILE_NAME 0x002F
#define CMD0H_FILE_OPEN     0x0032    //打开文件或者目录,或者枚举文件或目录
#define VAR_DISK_STATUS     0x002B   //主机文件模式下的磁盘及文件状态  是系统变量的地址
#define DEF_DISK_READ       0x0010   //已经分析磁盘的文件系统并且能够支持  显示主机模式下的磁盘及文件状态
#define CMD11_READ_VAR8     0x000A  //读取指定的8位文件系统变量
#define CMD50_WRITE_VAR32   0x000D //设置指定的32位文件系统变量
#define CMD4H_BYTE_LOCATE   0x0039  //主机文件模式:以字节为单位移动当前文件指针
#define CMD0H_FILE_CREATE   0x0034 //主机文件模式:新建文件,如果文件已经存在 那么删除
#define VAR_FILE_SIZE       0x0068  //当前文件的总长度(总长度32位,低字节在前)
#define CMD14_READ_VAR32    0x000C //读取指定的32位文件系统变量
#define ERR_MISS_FILE       0x0042  //指定路径的文件没有找到 可能是文件名称错误
#define CMD2H_BYTE_WRITE    0x003C  //主机文件模式:以字节为单位向当前位置写入数据块
#define USB_INT_DISK_WRITE  0x001E  //USB存储器请求数据写入
#define CMD01_WR_REQ_DATA   0x002D  //向内部指定缓冲区写入请求的数据块
#define CMD0H_BYTE_WR_GO    0x003D  //主机文件模式:继续字节写
#define VAR_CURRENT_OFFSET  0x006C  //当前位置的指针,当前文件指针,当前读写位置的字节偏移(总长度32位,低字节在前)
#define CMD1H_FILE_CLOSE    0x0036 //主机模式:关闭当前已经打开的文件或者目录
char buf[64];
void delay_ms(Uint16 i);
void delay_us(Uint16 j);
void xWriteCH376Cmd(Uint16 mCmd);
void xWriteCH376Data(UINT8 mData);
void mStopIfError(Uint16 iError);
void CH376SetFileName(char *str);
void CH376WriteVar32(Uint16, Uint32 dat);
void CH376_PORT_INIT(void);  //CH376通讯接口初始化
//void CH376_DATA_DIR_IN(void);  //设置并口方向为输入
void CH376_DATA_DIR_OUT(void); //设置并口方向为输出 向CH376S输出数据或者命令
UINT32  CH376GetFileSize(void);
Uint16  CH376DiskMount(void);
void  Wait376Interrupt(void);
Uint16  mInitCH376Host(void);
UINT8  xReadCH376Data(void);
Uint16  CH376DiskConnect(void);
UINT8  Query376Interrupt(void);
void  CH376GetIntStatus(void);
Uint16  CH376SendCmdWaitInt(Uint16 mCmd);
Uint16  CH376FileOpen(char *name);
void  CH376ReadVar8(Uint16 var);
Uint16  CH376ByteLocate(Uint32 offset);  //以字节为单位移动当前文件指针
Uint16  CH376FileCreate(char *str);  //在根目录或者当前目录下新建文件,如果文件已经存在 那么删除
UINT32  CH376ReadVar32(UINT8 var);  //读CH376芯片内部的32位变量
void  CH376Read32bitDat(void);  //从CH376芯片读取32位的数据并结束命令
Uint16  CH376ByteWrite(char *buf,Uint16 ReqCount,char *RealCount);  //以字节为单位向当前位置写入数据块
void  CH376WriteReqBlock(char *buf);  //向内部指定缓冲区写入请求的数据块,返回长度
Uint16  CH376FileClose(Uint16 UpdateSz); //关闭当前已经打开的文件或者目录
void  CH376SendCmdDatWaitInt(Uint16 mCmd,Uint16 mDat); //发出命令码和一字节数据后,等待中断
Uint16 add(void);

void main()
{
  Uint16 s;
  Uint16 hour;
  Uint16 adc;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 关中断 */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
  InitPieCtrl();
  /*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
  InitPieVectTable();
  /* 初始化外设 */
  InitPeripherals();
  InitGpio();
  EINT;
  ERTM;

  delay_ms(100);
  s=mInitCH376Host();
  mStopIfError(s);
   while(1)
  {
      while(CH376DiskConnect() != USB_INT_SUCCESS )  //检查U盘是否插入
      {
            delay_ms(100);
      }
      delay_ms(200);
/*如果检测到USB设备*/
   for(s=0;s<10;s++)
        {
        delay_ms(50);

   if(CH376DiskMount() == USB_INT_SUCCESS)
           {
           break;  //初始化磁盘并测试磁盘是否就绪
                   }
         }
      s = CH376FileOpen("/MY_ADC.TXT");
   if(s==USB_INT_SUCCESS )  //文件存在并且已经被打开,移动文件指针到尾部以便添加数据
         {
          s = CH376ByteLocate(0xffffffff);  //移到文件的尾部
          mStopIfError(s);
         }
   else if (s==ERR_MISS_FILE)  //没有找到文件 必须新建文件
         {
          s=CH376FileCreate( NULL ); //新建文件并打开,如果文件已经存在则先删除后在新建,不必再提供文件名,刚才已经提供给CH376FileOpen
          mStopIfError(s);
         }
   else
         {
         mStopIfError(s);
                 }
      s=sprintf(buf,"此前文件长度=%ld 字节 \xd\xa",CH376GetFileSize());
      s=CH376ByteWrite(buf,s,NULL); //以字节为单位向文件写数据
      mStopIfError(s);

   for(hour = 8;hour<20;hour++)
         {
         adc=0;
         s=sprintf(buf,"%02d,%02d,%02d ADC=%u\xd\xa",adc);
         s=CH376ByteWrite(buf,s,NULL); //以字节为单位向文件写数据
//有些U盘可能会要求在写数据后等待一会儿才能继续操作,所以,如果在某些U盘中发现数据丢失现象,建议在每次写入数据后稍作延时再继续
         mStopIfError(s);
        printf("Current offset (file point) is %ld\n",CH376ReadVar32(VAR_CURRENT_OFFSET) ); //读取当前文件的指针
         }

      printf("Write end\n");
      strcpy(buf,"今天的ADC数据到此结束\xd\xa");
      s=CH376ByteWrite(buf,strlen(buf),NULL); //以字节为单位向文件写数据
      mStopIfError(s);
      printf("Close\n");
      s= CH376FileClose(TRUE); //关闭文件,自动计算文件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写文件,建议让程序库关闭文件以便自动更新文件长度
      mStopIfError(s);
      printf("Take out\n");
      while(CH376DiskConnect() == USB_INT_SUCCESS )  //检查U盘是否连接,等待U盘拔出
         {
           delay_ms(100);
         }
       delay_ms(200);
   }
}

void delay_ms(Uint16 i)   //延时ms
{
  Uint16 n;
  Uint16 j;
  Uint16 k;
  for(n=0;n<i;n++)
    for(j=0;j<1000;j++)
   for(k=0;k<256;k++);
}

void delay_us(Uint16 j)   //延时us
{
  Uint16 n;
  Uint16 k;
  for(n=0;n<j;n++)
   for(k=0;k<256;k++);
}
//====================================================================
//no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