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选型

楼主(2014-01-07):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同时控制4个步进电机和1一个光电编码器,现在选用的控制器是DSPF2812,有没有价格比较便宜一点的16位的那种单片机也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的啊?新手上路,求前辈指导。

网友A:
光电编码器  只要有捕获单元就可以啦
如果价格低一点  就考虑2808或2806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编码器  只要有捕获单元就可以啦
如果价格低一点  就考虑2808或2806等吧 ...

谢谢版主啦,貌似网上最流行的就是F2812,如果用DSP的开发芯片,肯定会选用2812的。就是想问下有没有其他的16位单片机之类的可以实现。表示新手一枚,还有很多不懂啊!再次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啦,貌似网上最流行的就是F2812,如果用DSP的开发芯片,肯定会选用2812的。就是想问下有没有其他 ...

2808和2812的功能是一样的  速度低了一点  撤走了总线  不能外扩存储器
但是稳定性高了很多

网友B:
16单片机种类很多的吧   ST的  430的   AVR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