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遇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4-01-07):
我用串口的方式对stm32下载程序,工具软件用的是stm官方的,同一个电脑,同一个软件,同一根线,今天下不了,过两天又能下了,而且不止一台机器,焊接是外协贴片机贴的,串口转换芯片是官方代理的max3232ese,各位大牛们有没有碰到过此类情况啊!

楼主:
补充下,我曾试着拆下max3232,换了一片,可以下载了,但是我把换下的max3232再焊接一块板子,依然可以下载。

网友A:
检查下焊接,是否是虚焊

网友B:
检查接触问题和焊接。

网友C:
接口松,我们调试时,自己做的JTAG口用久了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D:
建议重点检查接插件部分,其次检查相关电路的焊接情况

网友E:
焊接问题吧,焊接时是否用了松香水之类的东西,没有清理干净。STM32很脆弱的,很容易被那些助焊剂腐蚀的,造成片子不能正常工作。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RESET脚必须接一个开关,下载不了就用开关多复位几下。STM32串口下载就这样。用SWD就好多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可是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RESET脚必须接一个开关,下载不了就用开关多复位几下。STM32串口下载就这样。用SWD就好多了。 ...

其实串口下载是为了升级程序用的,因为打开机器不方便吗,直接用串口下载方便啊,你想去客户那,还要开机,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可是没有找到原因

一起继续找吧!

网友H:
检查下你的下载线是不是阻抗太大了,我之前用JTAG下载,出现和你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