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 transient response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4-01-07):
LOD线性稳压器有几个指标 ,其中load transient response有什么意义?
还有一个是line transient response

我的1个LDO输出直接4个运放, 这4个运放分别用来处理4路信号。

我不想出现4路模拟信号相互扰动的情况。

我应该怎么做,1个LDO输出直接4个运放可行吗,或者1个LDO输出 分出4个RC(LC),然后再接4路运放?

网友A:
load transient response指稳压器对负载电流变化做出的应变能力,期望值是无论负载怎么变化,输出值都不变。

你的4个运放,如果各自的工作电流不大,无需怎么处理,从LDO出来,星形拓扑电源线,和地线,再在每个运放电源引脚旁边用陶瓷电容滤波就可以了,通常是0.1uF的,电流如果到几个mA,可以再并联一个10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transient response指稳压器对负载电流变化做出的应变能力,期望值是无论负载怎么变化,输出值都不变 ...

1、我的4路运放,输出的是窄脉冲,ns级的。脉冲幅度 换算成输出电流的 好几十mA 。(脉冲式的需要电流)
   这种情况对电源电流需求高吗?
2、LDO出来,我没走星形拓扑电源线地线。我用的是电源平面、地平面。这样是不是更好啊?

网友A:
对滤波电容要求较高,建议用0.1uF+10pF的方式组合滤波,电容尽量靠近运放,运放下方铺铜做地线。

星形拓扑反而比平面有利,主要是电源,电源走线可以作为一个类似LC滤波的作用,隔离互相之间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滤波电容要求较高,建议用0.1uF+10pF的方式组合滤波,电容尽量靠近运放,运放下方铺铜做地线。

星形拓扑 ...

老师,
1、你说到的10pF电容,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运放瞬间可能输出电流较大(100mA,也就是运放对电源需求电流较大吧),0.1u来提供瞬间的需求,那么10pf作用呢?
2、LDO输出端已经加22uF或者更大的电容了,就已经起到 你在2楼说的 “并联10uF电容”作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滤波电容要求较高,建议用0.1uF+10pF的方式组合滤波,电容尽量靠近运放,运放下方铺铜做地线。

星形拓扑 ...

顶起,焦急的等待老师回答

网友A:
pF电容用于高频部分退耦,因为0.1uF电容的ESR和ESF较大,SRF也较低,无法工作在较高频率下,需要pF级电容的补偿。电源出来的电容,距离芯片太远,中间的连线有分布电感,这个电容在芯片看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