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键盘例程修改问题

楼主(2014-01-07):
小弟我在做USB HID相关的项目,用到例子程序JoyStick mouse 改成键盘输入。在USB_send()中 buffer[8] = {0,0,0x1B,0,0,0,0,0};
我打算就发送一次,结果不停的给PC打印字符'x',打印的速率很快。苦恼啊!!!求帮助!检测到的通信过程如图:

发送完0x1B后,紧接着发送最后一条。我看USB usage上说01代表Keyboard ErrorRollOver,难道就是这个一直给PC打印数据木?主函数:
int main()
{
        M3_system_init();
        while(1)
          {
                USB_Send();
                delay_s(4);
          }
}

USB_Send()为:
void USB_Send()
{
          uint8_t buffer[8] = {0};

        buffer[0] = 0;
          buffer[1] = 0;
          buffer[2] = 0x1B;

          /* Copy mouse position info in ENDP1 Tx Packet Memory Area*/
          USB_SIL_Write(EP1_IN, buffer, 8);
          /* enable endpoint for transmission */
          SetEPTxValid(ENDP1);
}

麻烦各位大神啦。。。。

网友A:
请看下面这篇帖子。
”请教下各位高手,stm32枚举成usb键盘可以接收数据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0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下面这篇帖子。
”请教下各位高手,stm32枚举成usb键盘可以接收数据吗?“https://bbs.21ic.com/ ...

太感谢啦 。。呵呵 ,,问题解决啦。。: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