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能不能投产?附带测试数据

楼主(2014-01-07):
电源是80至265V输入,24V 0.7A输出,芯片是UC3842,磁芯是EFD20,把电路板装到盒子里面,满载情况下,把温度探头插到变压器缝隙里面,温度维持在80度,现在室温大概20度,VCS波形陡直,没有饱和迹象,220V时VDS 510V。265V时,VDS达到了570V。效率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最高时百分之84,最低时百分之77。反正就是电压越低效率越低。
盒子是圆形的,内直径58mm,深度15mm,所以很不利于散热,MOS是5N60,不用加散热片了。
之所以用EFD20的磁芯,是因为高度的限制,因为盒子高度只有15mm。再大一点的磁芯就放不下了,其他的应该没什么,就是这个温度,夏天会升高到多少?现在做出了样机,投产的话,温度有没有风险?

网友A:
做10个电源,在40度的恒温箱里点一个月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10个电源,在40度的恒温箱里点一个月就知道结果了

现在没有烤箱啊,所以才发帖求助,看夏天温度大概会升到多少

网友A:
VDS达到了570V有点危险,灌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达到了570V有点危险,灌胶了吗?

570V是265V输入时达到的,220V只有510V,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温度才是大问题,电源里面不灌胶,成品也不灌

网友A:
电源是用在筒灯里面的吧,装在筒里应该有110多度了

网友B:
这个温度?不好说了
大批量前 最好小批量
制样 10个 测试后OK 一直满负载老化 和小批量50个一起 看老化情况
小批量 50个
然后 200
然后 500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温度?不好说了
大批量前 最好小批量
制样 10个 测试后OK 一直满负载老化 和小批量50个一起 看老化情况 ...

现在的温度就是80度,老化时间再长,温度也不会上升了,就维持在80度,可是我不知道夏天情况会怎么样,就算现在小批量生产OK了,夏天能不能保证正常使用?还有电容,用105度普通的行不行?有没有必要用125度的?

网友C:
大概有4W左右的转换损耗,以热量的形式向空间散发,看你盒子是否有导热对流通风孔,实际使用中,这个结构还是蛮要紧的,使用环境也要考虑到,如果用烘箱看老化结果,建议温度到60度,时间8小时,45度24小时进行考验,如能通过,温升散热这一关也就基本可以了。其他试验条件依据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有4W左右的转换损耗,以热量的形式向空间散发,看你盒子是否有导热对流通风孔,实际使用中,这个结构还 ...

没有烤箱啊,在盒子的周围有散热孔,顶层和底层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烤箱啊,在盒子的周围有散热孔,顶层和底层没有。

有条件许可时,还是要弄一个的,这是发热电子产品的基本工具啊,真实的使用环境是否特殊,如不通风,狭小密闭空间中等等,这些是实际使用中的关键因素,一定要事先考虑到,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等等。

网友D:
用牛奶桶里面点个灯泡就可以做个烤箱啦。。。。。。。。

网友E:
放在密闭的箱子里,利用电源产生的热量就可以使箱子里的温度升高

网友F:
最好还是做一下高温比较放心,12楼的建议很有意义,最多加个温控就可以做一个简易的高温实验台,不做高温实验,电源可靠性得不到验证,批量生产太危险,这是想被大批量索赔的节奏吗?

网友G:
5N60估计在80V输入的时候有点悬。何况还不加散热

楼主:
补充问题,现在是没有烤箱,做了三个样板,磁芯温度在70到80度之间,现在室温20度,磁芯最高80度,夏天磁芯温度有可能会升到多少?如果夏天升到了110度,电源还能不能可靠的工作?

网友H:
感觉不靠谱。

网友I:
室温20度就可以上升到80度,你估计夏天会上升到多少,不止100度吧!我看风险很大

网友J:
风险的确不小啊

网友K:
一个结实的纸箱+1台温控仪表+2个100W灯泡+1块玻璃=带观察窗口的简易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