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 User's Guide疑问1

楼主(2014-01-07):
         $ sudo apt-get install uuid uuid-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dev liblz-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lzo2-2 liblzo2-dev
         $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git-core/ppa
         $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curl

以上几句是截取至Android User's Guide,大致能理解出是安装用的,可具体也没啥解释,不是很懂,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执行到 $ 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dev liblz-dev报告:未发现zlib1g-dev软件包,是什么情况?下面如何进行?忽略继续往下走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此软件包再次进行此步?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些软件包都是获取并且编译Android源码时候所需要的。假如不安装会出现错误,至于每个软件包具体的每个功能是什么,比如:curl 是一个向服务器或从服务器传输数据的工具,它支持HTTP 、HTTPS、FTP 、 FTPS 、 SCP、SFTP、TFTP、DICT、TELNET、LDAP或FILE等协议。对于web开发人员来说,它对 HTTP POST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其他的你可以google一下就知道了,这里我就不一一详细描述了。

网友A:
关于你说的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dev liblz-dev,这条命令是要安装zlib1g 和 liblz, 你可以尝试分开安装,即:
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lz-d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说的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dev liblz-dev,这条命令是要安装zlib1g 和 liblz, 你可以尝试分 ...

谢谢,我试试先
……还是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先
……还是没成功。。。

你好,是zlib1g 中间的是数字1,不是字母l,你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zlib1g 中间的是数字1,不是字母l,你再试一下~~

谢谢!没注意!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假如还有问题欢迎再创新帖,谢谢~~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假如还有问题欢迎再创新帖,谢谢~~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

暂时还结不了,得满一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还结不了,得满一日。。。

这样啊,好的,谢谢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