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触摸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4-01-07):
小弟是新手,看了一天的触摸按键例程也没有弄明白触摸按键的程序,现在只知道PSOC4有五个触摸按键。分别连着P1.1、P1.2、P1.3、P1.4、P1.5,通过uint16 CapSense_1_GetCentroidPos(uint8 widget)这个函数来读取键值。但我不知道触摸每个按键返回的键值是什么?比如触摸P1.1它返回的值是什么?触摸P1.2返回来的值又是什么?哪位大侠给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函数说明里边有介绍吧

网友A:
CapSense_1_GetCentroidPos(uint8 widget)

网友B:
对呀,每个API函数里面应该都有说明的啊…………

网友C(2014-04-16):
这个跟你设置的 API Resolution 有关,默认是100,这就表示每个触摸按键分配了20,即返回值分别对应为:0~20, 20~40, 40~60, 60~80, 80~100,原理就是这样的,当然也可以修改 API Resolution 的值~

网友D(2014-05-16):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你设置的 API Resolution 有关,默认是100,这就表示每个触摸按键分配了20,即返回值分别对应为:0~2 ...

ls正解……

网友E(2015-04-06):
楼主你好 能把你的触摸按键实例发给我吗

网友F(2015-11-20):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能把你的触摸按键实例发给我吗

直接调用例程就行,我自己做了一个触摸板,直接调用例程就可以用,不过精度得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