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移动电源自动检测负载

楼主(2014-01-07):
   如图,这是移动电源的升压和检测负载的部分原理图,ON/OFF,CHECK,AN1都接单片机,J2接上被充电的负载(如手机)后,check将被拉低,请问这个黑色字体怎么了解,谁能解释下吗?另外个人认为J2中的GND,D-,D+,VCC可能在画原理图时候搞反了,从上往下应该是VCC,D-,D+,GND

楼主:
忘记发图了

楼主:
如图,这是移动电源的升压和检测负载的部分原理图,ON/OFF,CHECK,AN1都接单片机,J2接上被充电的负载(如手机)后,check将被拉低,请问这个黑色字体怎么了解,谁能解释下吗?另外个人认为J2中的GND,D-,D+,VCC可能在画原理图时候搞反了,从上往下应该是VCC,D-,D+,GND
图中的IC是升压IC

网友A:
负载接上后,V0-的电压会上升,Q2导通,CHECK被拉低,用低电平中断唤醒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接上后,V0-的电压会上升,Q2导通,CHECK被拉低,用低电平中断唤醒单片机 ...

负载接上后,V0-的电压会上升  这个怎么说

没接负载时候,J2的VCC就是锂电池的电压,假如是4V,要被充电的负载的手机只有3V

3V的手机通过USB接入(VCC对应VCC,D-对应D-,D+对应D+,GND对应GND)J2后,VO-的电压怎么上升?

网友B:
J2的vcc 是5V
手机中另有充电管理芯片的,不是你想的3 V 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J2的vcc 是5V
手机中另有充电管理芯片的,不是你想的3 V 4V

不接负载时候,J2的VCC是最上面的引脚,就是锂电池的电压(最高4.2V),因为升压不使能(EN=0)

假如把负载的用USB引出来,测得引出来的USB(插入J2就可充电)的VCC和GND是没有电压的,这点我特意量过,请注意

所以如果两个USB相接,就可以充电了,但是V0-的电压怎么会上升呢?

楼主:
这是我刚才测得刚接负载时候的J2的4脚的波形,即会有一个脉冲使得Q2导通,然后单片机检测到CHECK有一个下降沿
问题刚接负载时候的J2的4脚为何有一个脉冲呢?怎么获得的呢?

网友B:
你看看U6什么型号 目测是个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U6什么型号 目测是个PMOS

U6是8205 双NMOS

网友A:
U6是8205做开关用的,休眠时关断,V0-对地电阻就是200K+100K,无负载时,V0+等于电池电压,V0-电压为0,负载加上后,Q2导通电压为0.6V,只要V0-的电压大于3×0.6V,Q2就能导通,把CHECK拉低。
原理图上画的是MOS的符号,标的是3904,因为MOS的Vgs电压比三极管要高,价格也比低Vgs的便宜,使用三极管更好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我懂了

楼主:
8楼我上传的照片很大,网速慢的可能显示不出来,我再缩小点上传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刚才测得刚接负载时候的J2的4脚的波形,即会有一个脉冲使得Q2导通,然后单片机检测到CHECK有一个下降 ...

该照片如果未能显示,请看13楼

网友C:
这种原理图,不看也罢!

网友D(2014-04-06):
这原理图画的

网友E:
负载电容充电.

网友(2014-07-12):
D+和D-那里接电阻的目的是做负载检测????

网友F(2016-11-04):
check本来就是低,还怎么拉低???

网友G(2019-01-10):
我实际测试时并没有出现脉冲,请问楼主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