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延时问题

楼主(2014-01-07):
各位师傅,你们好!
电路图J1的驱动信号
控制ACJ2J3的输入、输出对比电压

为什么我用可控硅,我驱动信号正常,为什么控制输出AC不能正确延时,是什么原因导致可控硅(双向)产生“半导通”状态,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什么叫“正确的延时”?还是先正确的描述你的问题。

网友B:
限流电阻5个串联都880欧了明显太大了,12A的可控硅需要的触发电流比一般的大一点,建议换47~150欧试试,触发电流太小,可控硅的导通时间就会延长,甚至会烧3021和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正确的延时”?还是先正确的描述你的问题。

为什么在被控制信号AC 延时期间有“半导通波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5个串联都880欧了明显太大了,12A的可控硅需要的触发电流比一般的大一点,建议换47~150欧试试,触 ...

现在被控AC延时正确了,问题是在,为什么被控AC在延时期间有“半导通”波形?

网友A:
还是不明白楼主的描述,只能说程序有问题或者过零检测有问题。

网友C:
楼主,你的示波器可以插U盘的吧?插了U盘拷贝屏幕图像比拍照清晰多了。
从J2那端取样做过零检测没?光耦的驱动电压有多大,R1貌似有点偏大,具体看你驱动电压了。
可控硅的延迟至少是明确的,这点比继电器好。

网友D:
半导通状态是由于负载开路造成的。双向可控硅即使关断,也会有微弱漏电流的。建议测试时加负载

网友D:
你的驱动限流电阻太大了吧,可能驱动不了门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