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导致zigbee和WIFI传输速率的相差怎么大?

楼主(2014-01-07):
  最近在学通信原理,所以想结合学到的知识,了解一下这2种对应的设备(无线电载波都用的2.4GHZ)为何数据传输率相差怎么大?,是不是和数字码元速率快慢有关(自己认为zigbee设备的码元速率慢)请从通信原理和编码的角度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A:
面对的应用不同,要求就不同。Zigbee本身面对的是小数据量通讯,追求简单的基带和更低的功耗以及成本控制(同样批量下,Zigbee比WIFI便宜多了,但现实中WIFI的产量很大,Zigbee不到它的零头。另外还要考虑包括基带部分在内的整体成本,这个WIFI要求的基带部分就贵多了)。另外,Zigbee只是协议,并没有规定一定要用2.4G,所有ISM和付费频段都可以实现Zigbee,而WIFI对传输层也有严格的规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对的应用不同,要求就不同。Zigbee本身面对的是小数据量通讯,追求简单的基带和更低的功耗以及成本控制( ...

最简单的是,zigbee用占用的带宽低,对于信噪比要求也不高。WIFI的150Mbps,对信噪比要求很高。
你用香农公式C=B*log2(1+S/N)。zigbee也对ISM频段有要求,一定要符合IEEE802.15.4的标准,一定要DSSS扩频。

网友B:
WIFI路由器相互会干扰有木有,路由器越多信号越差有木有,伤不起啊

网友C(2014-12-03):
zigbee主要特点是低功耗,自动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