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今天开始开始用飞思卡尔的MCU,有几个基本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的产品,受到代理商的鼓动,准备采用kinetis KL04系列的CPU。

现在想问几个问题:
1、开发环境是用KEIL?IAR?还是官方的CW,CW是免费的么?
2、有没有STM32那种硬件支持库?网站上没找到
3、有没有各个模块的例程代码包?
4、咱们版块有没有QQ群?
5、用JLINK的SWD调试有问题么?

网友A(2014-01-07):
官方的CW有三个版本,分别是special, standard and Professional。其中Special的是永久免费的,这个版本的主要限制是代码量不能超过128k(编译好的)
目前还没有STM32的那种硬件支持库,CW的特色是嵌入PE工具,这个工具可以生成大部分你想要的各个模块的代码
目前板块里边没有QQ群
j-link的调试没有听说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CW有三个版本,分别是special, standard and Professional。其中Special的是永久免费的,这个版本的 ...

听起来好像很惨淡的样子,现在不求完善的库了,我还没找到一个好点的寄存器头文件:(

网友B(2014-06-10):
官方的CW有三个版本,分别是special, standard and Professional。其中Special的是永久免费的,这个版本的主要限制是代码量不能超过128k(编译好的)
装在罐子里叫卖,可惜了好东西。国人哪有那么多银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在罐子里叫卖,可惜了好东西。国人哪有那么多银子啊。

128K,一般用够了。

网友B:
我查看了,官方的CW有三个版本都只支持到KE02,没有说支持KE06.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起来好像很惨淡的样子,现在不求完善的库了,我还没找到一个好点的寄存器头文件 ...

关于好一点的寄存器头文件,楼主请看 【经验分享】如何寻找飞思卡尔芯片最新的头文件

网友D:
1、开发环境是用KEIL?IAR?还是官方的CW,CW是免费的么?
答:这三者均可,现在有完全免费的编译环境Kinetis Design Studio 软件

2、有没有STM32那种硬件支持库?网站上没找到
答:暂时beta版本的只支持新产品Kinetis软件开发套件(SDK)

3、有没有各个模块的例程代码包?
答:你的KL04芯片例程代码包可以从飞思卡尔官网FRDM-KL05Z开发板下载页面中找到KL05-SC下载。

4、咱们版块有没有QQ群?
答:没听说呢

5、用JLINK的SWD调试有问题么?
答: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开发环境是用KEIL?IAR?还是官方的CW,CW是免费的么?
答:这三者均可,现在有完全免费的编译环境Kinet ...

其实前三个问题,现在都已有改善,具体请看【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装在罐子里叫卖,可惜了好东西。国人哪有那么多银子啊。

Kinetis芯片开发以后飞思卡尔提供完全免费的Kinetis Design Studio 软件你可以看一下: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8K,一般用够了。

128K的确也不算少了
当然现在针对Kinetis芯片开发,飞思卡尔又推出了完全免费的Kinetis专用编译环境Kinetis Design Studio 软件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算是好消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查看了,官方的CW有三个版本都只支持到KE02,没有说支持KE06.

nongfuxu 你好
莫激动;P
飞思卡尔官网网页信息可能更新的比较慢,所以具体信息还得根据软件手册确定。
你可以从飞思卡尔官网CW-MCU10: CodeWarrior for MCUs(Eclipse IDE) - ColdFire、56800/E DSC、Kinetis、Qorivva 56xx、RS08/S08、S12Z的文档页面
下载CW10.6软件的Release Notes文档 CW_MCU_10-6_RN
在该文档的第二页就有提到支持KE06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查看了,官方的CW有三个版本都只支持到KE02,没有说支持KE06.
nongfuxu 你好
莫激动

看了这一条,我没法激动。头发晕、心跳过速。

网友E:
半年过去了,楼主回来说说使用飞思卡尔的感受 ^_^

网友F:
可能楼主放弃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年过去了,楼主回来说说使用飞思卡尔的感受 ^_^

最后选用了STM32F051,已量产:lol:lol

还是STM32资料多一些,硬件相关代码不到一个星期就搞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