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pc机之间通讯?

楼主(2014-01-0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用PC断发送,用MCU端把LBC184切换到接收状态,在PC上用串口助手来发送循环测试数据,用示波器在单片机RXD端口上看有没有数据过来,如果没有,找硬件问题,如果有了,根据通讯协议编写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软件都不用调了,,,直接用串口调试工具吧

网友C:
LBC184的AB口直接和RS232转RS485模块的AB口连接不就可以了,有的模块AB叫T+,T-

网友D:
RS232要有个模块转成RS422或RS4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232要有个模块转成RS422或RS485

LBC184通讯外围电路是怎样的呢。。。,或程序中应该如何编写

网友D:
如果是直接与电脑接口的485转232模块,电脑程序只需要跟操作普通串口一样。不过由于RS485系统中,只允许一台主机,因此主机要以查询方式跟下位机通讯。

网友E:
拍拍网或淘宝上买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