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switch和if有什么区别【已解决】

楼主(2014-01-07):
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有两段代码
switch(Read_KeyBoard())
{
        case 0x40:
         Key_ESC_Value = 1;
         SendStr("ESC! \r\n");
         break;
        case 0x80:
         Key_OK_Value = 1;
         SendStr("OK! \r\n");
         break;
        default : break;
}
if((Read_KeyBoard()) == 0x40)
{
         Key_ESC_Value = 1;
         SendStr("ESC! \r\n");
}
if((Read_KeyBoard()) == 0x80)
{
         Key_OK_Value = 1;
         SendStr("OK! \r\n");

从理论上说,两段代码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可是实际中,如果用下面的代码,第二个if就进不去,只会执行第一个if,这两段代码有什么区别吗?
UINT8U Read_KeyBoard()
{
        static UINT8U Key_State = 0,Key_Value,Key_Hold_Time;//
        UINT8U Key_Return_Value = No_Press;
        switch(Key_State)
        {
                case 0:  //×î³õµÄ״̬£¬°´¼üɨÃè
//                        SendStr("Press is no!");
                        Key_Value = Key_PortIn;//
                        if(Key_Value != No_Press)//
                        {
                        Key_State++;//
                        }
                        break;
                case 1:
//                        SendStr("Press is 1 \n");
                        if(Key_Value == Key_PortIn)//
                        {
                        Key_State++;//
                        Key_Hold_Time = 0;
                        }
                        else
                        Key_State--;//
                        break;
                case 2:
                        if(Key_PortIn == No_Press)//
                        {
//                        SendStr("Press is off \n");
                        Key_Return_Value = Key_Value;//µ
                        Key_State = 0;//
                        SendByte(Key_Return_Value);
//                        TR0 = 0;
                        }
                        break;
                default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_Value;
}

网友A:
因为switch只会执行一遍Read_KeyBoard(),而分成两个if的话会执行两遍?

不知道Read_KeyBoard()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这哪里一样,明显不一样

case的顺序不影响结果,不能重复,

if先后顺序很重要,不能优化,可以重复if
...

网友C:
Key_Value的值是从哪获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witch只会执行一遍Read_KeyBoard(),而分成两个if的话会执行两遍?

一语惊醒梦中人,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受教啦: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里一样,明显不一样

case的顺序不影响结果,不能重复,

想通了,如果操作的是个函数返回值的话,的确是有影响的

网友D:
呵呵,楼主要是把Read_KeyBoard()的返回值赋给一个变量,然后用If判断这个变量,跟switch得到的结果不同,才要抠脑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要是把Read_KeyBoard()的返回值赋给一个变量,然后用If判断这个变量,跟switch得到的结果不同, ...

是呀。。。人糊涂了就是,想一个问题,怎么都想不明白,又不能硬件仿真,只能通过串口看,无法知道到底执行到哪里去了

网友E:
If是条件选择, switch是伪条件选择

网友F:
switch是多条件选择

网友G:
楼主是什么版主?头像看起来某方面属于大神级别。

楼主最近好像猛学C语言啊。写的格式很标准,一看未来就是高人。

---------------------

首先 swtich 和if 没啥区别 都是条件语句啊

switch
  case break
case break
default
就类似于if  ()
       elseif ()
        elseif ()
         else

--------------
switch
  case
case
default
类似于 if()
       if()
=================

所以楼主把楼主位的贴子的break去掉 就一样了。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呀。。。人糊涂了就是,想一个问题,怎么都想不明白,又不能硬件仿真,只能通过串口看,无法知道到底执 ...

建议你用KEIL软仿真。只用串口的话,学习进度恐怕很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什么版主?头像看起来某方面属于大神级别。

楼主最近好像猛学C语言啊。写的格式很标准,一看未来就 ...

刚才说的不严谨。也有不一样。Read_KeyBoard()) 返回值可能会改变。比如中断里面改变了 函数Read_KeyBoard()) 里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什么版主?头像看起来某方面属于大神级别。

楼主最近好像猛学C语言啊。写的格式很标准,一看未来就 ...

:lol这家伙,夸得俺心花怒放哇,俺扯淡聊天属于大神级别,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用KEIL软仿真。只用串口的话,学习进度恐怕很慢。

说的有道理,也准备学习软仿了,用串口太慢

网友H(2014-03-05):
根本就不是问题,低级问题

网友I(2014-04-11):
引用 网友A:
因为switch只会执行一遍Read_KeyBoard(),而分成两个if的话会执行两遍?

楼主一言胜过万行代码啊

网友J(2014-09-13):
unsigned char key =  Read_KeyBoard();
if(key == 0x40)
{
         Key_ESC_Value = 1;
         SendStr("ESC! \r\n");
}
if(key == 0x80)
{
         Key_OK_Value = 1;
         SendStr("OK! \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