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分压

楼主(2014-01-07):
采样12V的电压接入AD,AD模拟信号范围0~5V,考虑分压问题,论坛里有电阻分压和运放分压两种,电阻分压不精确,想采用运放分压,但是本人菜鸟级别,搞了好多天,不知道怎样用运放进行分压,求高手指导,最好有运放分压的电路图。

网友A:
1% 精度的电阻分压 加个运放跟随下 即可

网友B:
如果没有必要,直接用电阻分压不是就Ok了?运放分压是怎么个分压法?怎么就比电阻分压精度高呢?

网友C:
运放分压,意思是做衰减么,不还是通过电阻实现么?

网友D:
精度都与所用电阻的精度有关,想要高精度就整0.1%精度的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精度的电阻分压 加个运放跟随下 即可

那是我理解错了,所谓的运放分压,本质上还是电阻在分压,运放跟随器所起的作用是隔离缓冲,防止干扰的作用,能给个简单电路图说明下吗?

网友D:
楼主用Google搜下跟随电路,一大堆电路就出来了

网友E:
运放实际上就是把电压成比例的减少了。就是放大电路就可以。只是调节电阻把放大的比例小于1.

网友F:
ADI公司多的是,,,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