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的应用,求分析。

楼主(2014-01-07):
LM358有类似的应用么?
分析分析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楼主问题描述不清,图片还有阅读权限,大家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描述不清,图片还有阅读权限,大家怎么帮你??

(⊙o⊙)… 不好意思 附件就是那个图 我刚发帖 还不太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o⊙)… 不好意思 附件就是那个图 我刚发帖 还不太会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木有看到描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木有看到描述哈。

各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呢

包围圈下得太大了,大家不敢接手的。

网友B:
大致说下功能,基本输入输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围圈下得太大了,大家不敢接手的。

:o 没啥的 两组差分电路  一个跟随器 两个比较器

网友A:
有要问咋工作,又说没啥,木知道咋回答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致说下功能,基本输入输出先

A+A-B+B- 四个都是输出,PA9 PA10是IO产生的PWM波。PA2 PA3 都是高电平,现在想判断,在A+A-B+B- 什么情况下,PA2 PA3跳到低电平,是STM32F103RBT6的芯片。 我想求教,这些电路有没有类似的应用。后面两个LM358肯定是比较器,那放大部分不太理解。

网友C:
这些模拟开关可以用来切换电路增益、输入信号源或者如果运放被用作比较器时,可修改比较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