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是一个PWM转为4-20MA的电路,看不懂,有没有高手讲解一下

楼主(2014-01-07):
这是一个PWM转为4-20MA的电路,看不懂,有没有高手讲解一下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自己抄下来的,本来做软件,硬件不太懂,请问一下第一个运放是什么作用的,第二个运放是怎么工作的,还有请高手看看这电路有没有抄错,好像你焊上去了,没有波型出来

网友A:
把C10去掉估计能行!

网友A:
你测哪里的波形?你PWM占空比为100%好了。测输出的电流是不是等于,PWM出来的电压除于100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哪里的波形?你PWM占空比为100%好了。测输出的电流是不是等于,PWM出来的电压除于100R. ...

我试过在R16和R15中间断开了,然后直接输入个电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输入电压变化了,但是R16和R15中间还是不变化,稳定在1.2V左右。我想问一个,这第一个运放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上去了,没有波型出来---------------很明顯的是你的PWM速率過高都被兩級低通濾波器給濾掉了。 ...

我试过在R16和R15中间断开了,然后直接输入个电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输入电压变化了,但是R16和R15中间还是不变化,稳定在1.2V左右。我想问一个,这第一个运放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带通滤波+衡流电路。看不懂为什么这么设计。最后出来的电流应该是个脉冲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通滤波+衡流电路。看不懂为什么这么设计。最后出来的电流应该是个脉冲电流。 ...

4-20MA的电路,我测原来PCB的最终输出电压,不是个脉冲,可能是我抄的电路有点出入

网友D:
你把脉冲变为电流了,输出就不是脉冲了,用电流表测输出电流吧!

网友E:
其实就应该将PWM波滤波后变成直流,然后用直流电压来控制恒流源

网友F:
前面是标准的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后面是Holand电流源。C10不用去掉。

网友G:
前面是滤波加缓冲。后面一级把放大器正端到输出的电阻电容都下掉就理解了。

网友H: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前一级滤波再频率转电压,后一级电压再转电流,就是后一级的横流好像没看懂。。。

网友I:
后级的电流源看不懂

网友J:
前面是标准的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可以转换成相对来说比较直的直流电压,后端是HOWland恒流源,是负载对地的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面是标准的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可以转换成相对来说比较直的直流电压,后端是HOWland恒流源,是负载对地 ...

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哪为什么第一个运放的反相端只有一个电阻接到输出哪里,没有电阻接地的。有没有这方面详细的资料的网站,劳烦你讲解一下也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是标准的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后面是Holand电流源。C10不用去掉。

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哪为什么第一个运放的反相端只有一个电阻接到输出哪里,没有电阻接地的。有没有这方面详细的资料的网站,劳烦你讲解一下也行,谢谢

网友J:
这个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增益为0DB的电路,所以跨接了一个电阻,就是运放的跟随器,跟随器的增益为0DB

网友J:
看书吧,Sallen-Key可以有电压增益的,也可以是增益为1,这里就是增益为1的电路

网友J:
你把电阻去掉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