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移位的意图不能实现是什么问题帮忙解释下先谢了

楼主(2014-01-07):
if((KeyHenIO&0xFF)!=0xFF)
{
ShuCode=0xfe;

for(j=0;j<5;j++)
  {
KeyShuIO=ShuCode;
if((KeyHenIO&0xFF)!=0xFF)
{
   HenCode=~KeyHenIO;
  for(i=0;i<7 ;i++)
   {
HenCode>>=1;
if(CY==1)
  {

bKeyCurrentBuffer[bKeyCurrentCount]=bKeyShuNum[j]+i;//键值送按键缓冲区
  bKeyCurrentCount++;//按键计数器加1指向下个按键
  }

   }
ShuCode=(ShuCode<<1)|0x01;
}
else ShuCode=(ShuCode<<1)|0x01;
}

网友A:
看不懂,请楼主说明一下是那句话不对,想做成什么样子,实际看到的是什么样子。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描述一下自己的思路

网友C:
楼主想怎么移位呢,代码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