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Erase Flash Sector

楼主(2014-01-07):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今天在用KL46,遇到一个问题。
Erase Flash Sector。
代码:
void FlashErase(void)
{
  while(!(FTFA_FSTAT_REG(FTFA_BASE_PTR)&FTFA_FSTAT_CCIF_MASK));

  FTFA_FSTAT_REG(FTFA_BASE_PTR) = 0x30;

  FTFA_FCCOB0_REG(FTFA_BASE_PTR) = 0x09;
  FTFA_FCCOB1_REG(FTFA_BASE_PTR) = 0x01;
  FTFA_FCCOB2_REG(FTFA_BASE_PTR) = 0x00;
  FTFA_FCCOB3_REG(FTFA_BASE_PTR) = 0x00;
  FTFA_FSTAT_REG(FTFA_BASE_PTR) = 0x80;
  while((FTFA_FSTAT_REG(FTFA_BASE_PTR)&FTFA_FSTAT_CCIF_MASK));

}
Debug运行发现芯片会复位,在最后一行while((FTFA_FSTAT_REG(FTFA_BASE_PTR)&FTFA_FSTAT_CCIF_MASK));加断点,在此处停下,在继续执行,代码可以执行。
请大家帮忙分析,IDE是IAR6.60.

网友A:
Erase Flash Sector,要在RAM中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ase Flash Sector,要在RAM中运行吧

代码怎么实现?有什么方向或者参考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