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边沿中断对触发波形的要求是什么?

楼主(2014-01-07):
(无正文)

网友A:
没要求,按你的推论那岂不是单片机对输入会认出0与1之间的第三种状态

网友B:
看芯片datasheet就清楚了,不同的单片机中断可能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datasheet就清楚了,不同的单片机中断可能不太一样

我现在用pic1822的芯片,但在规格书里只找到设置中断相关的寄存器,没找到说明怎样的波形才能触发中断的产生。
你能举个例子吗?或者是其它单片机相关的说明,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