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写了好几天的程序,突然停了下电。然后~~~~

楼主(2014-01-07):
    写了好几天的程序,本来调试功能基本都完成了,结果,突然停电,又来电,然后电脑重启,电脑打开后发现工程文件的main.c成空文件了,什么都没了~~~~你能感受到我那时的心情吗、、、
    提醒大家一下,文件一定要记得备份,谁都说不清什么时候电脑会出问题,或者其他想不到的情况。。。。

网友A:
不用提醒,吃亏第一次应该就不会有第二次了。

网友B:
ups必备啊,我用了2.7kw的在线式ups+48v 65ah电池  一天到晚停电都没事

网友C:
版本控制,定时提交。

网友D:
小W数的UPS还行,大了,私人能搞得了这么大的东东吗?这种事,还真得多COPY一份啊。

网友E:
用笔记本工作就行了。

网友F:
难道LZ几天都不编译一次?
编译一次就会自动保存了...

网友G:
我遇到过,写了几天程序,电脑系统崩溃,而且又是在外出差,客户等米下锅,催得要命

网友H:
用source insight写代码吧,会定期保存的,就算断电也是短时间内写的代码丢失而已,而且source insight是一款非常强大的代码编辑和查看工具,极力推荐使用。

网友I:
有没项目维护的意识与经验。

网友J:
工程崩溃我遇到过,但是C文件会丢失实在是太神奇了,c文件只在你保存或编译时才会改写,正好在编译的那一秒钟断电?

网友K:
这个还是笔记本比较保险

网友L:
笔记本电池很给力。这个我深有体会。哈哈。

网友M:
这个。。。
不知道怎么说,好像不太可能。。

网友N:
1. 版本管理工具什么的最好了. 不管是远程的还是本地的. 每天工作结束后要做的事.

2. 编码暂停, 思考前/中, 没事常按 Ctrl-S . 良好的习惯.

3. IDE 都有自带的 Auto-Save 功能. 可以将时间设定为一个合理的值如 1/2/3/4/5...... minutes

4. 笔记本工作.

有了这些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除非硬盘挂掉. 所以, 定期要有备份.

网友O:
说了这么多  正规的研发管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网友P:
不可能变成空文件,至少是上次保存前的文件

网友Q:
引用 网友C:
版本控制,定时提交。

版本控制……是怎么用的,是一种软件么,介绍一下?

网友R:
IDE软件一般都有自动保存设置的,楼主太不应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s必备啊,我用了2.7kw的在线式ups+48v 65ah电池  一天到晚停电都没事

我要是有那么多money,我肯定会买~~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W数的UPS还行,大了,私人能搞得了这么大的东东吗?这种事,还真得多COPY一份啊。 ...

是的,恢复成几天前备份的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LZ几天都不编译一次?
编译一次就会自动保存了...

我基本几分钟就会保存一次的,这是慢慢养成的习惯。可关键突然断电后,整个文件都成空白的了,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source insight写代码吧,会定期保存的,就算断电也是短时间内写的代码丢失而已,而且source insight是一 ...

嗯,我下载个试试~

网友S:
很正常 用AD9时碰到崩溃 然后那个lib文件就坏了 只能从备份里面找

写程序的话,可以用UltraEdit  有意外关闭文件恢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项目维护的意识与经验。

于振南~~~好吧,我不会告诉你我是看你的视频教程一步一步学过来的。还有,你的振南启示录。
我写程序,只要程序有大的改动,就一定会做备份的,而且几分钟就会保存一次,不知怎么搞得,断电后一个文件就成空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工程崩溃我遇到过,但是C文件会丢失实在是太神奇了,c文件只在你保存或编译时才会改写,正好在编译的那一秒 ...

一切皆有可能,还真让我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以前的写程序出现过一起.c文件损坏,和LZ的问题一样,还好那时候有备份!
其实KEIL有备份设置,会产生一个.ba ...

keil貌似有着功能,我用的IAR,也不知道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U:
小工程的话,定期压缩整个项目打包另存才是正道……而且要多份备份到其他电脑、移动硬盘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
不知道怎么说,好像不太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我人生信条中的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基本几分钟就会保存一次的,这是慢慢养成的习惯。可关键突然断电后,整个文件都成空白的了,很奇怪~~ ...

1、查看文件大小
2、用Ultraedit打开文件,用二进制方式
有什么发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IDE软件一般都有自动保存设置的,楼主太不应该了。

保存了很会丢的,而且整个文件都没了~~很神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看文件大小
2、用Ultraedit打开文件,用二进制方式
有什么发现吗?

昨天已经做了,文件大小跟之前是一样的,里边所有的数据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小工程的话,定期压缩整个项目打包另存才是正道……而且要多份备份到其他电脑、移动硬盘什么的 ...

嗯。谢谢提醒。

网友A:
用磁盘工具检查一下,有可能是突然断电造成文件所在扇区损坏。
@dwh000
@liang5319

网友V:
备用电池是必须的,笔记本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盘工具检查一下,有可能是突然断电造成文件所在扇区损坏。
@dwh000
@liang5319

硬盘里工程很多,不敢用磁盘工具,那个文件已经拷贝前几天备份的,然后重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备用电池是必须的,笔记本好点吧

笔记本不用担心断电,可悲的是我用的台式机。

网友W:
有过此遭遇的人在此mark一下,再次铭记……

网友X:
用笔记本可以较好的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Y:
引用 网友T:
我以前的写程序出现过一起.c文件损坏,和LZ的问题一样,还好那时候有备份!
其实KEIL有备份设置,会产生一个.ba ...

学习了,哈哈

网友Z:
我一般都是写一段保存一段的,跟经理学的!

网友AA:
这让我想起了大学专周手画减速器的装配图,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却发现主轴的中心线都画偏了。老师轻松的一句:重画吧。让我有了想自杀的冲动

网友AB:
呵呵,昨晚刚经历一次,不过还好优盘有备份!

网友AC:
要设自动保存呀,有时电脑默认会有自动保存的,在特定的文件夹里。

网友AD:
快写快编译,编译通过了,就等于保存了

网友AE:
版本控制,SVN、GIT、VSS等,必须有!

网友AF:
先不要保存,退出,找到main.c看属性,你会发现它还好好的,赶紧备份。

网友AG:
m貌似现在一般的软件都有自动备份的功能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居然没有。。。。

网友AH:
CTRL+S 很正常的按,不自觉地按!

网友AI:
写一行保存一次,就算掉电也不怕,source insight也有自动恢复功能,从来没有发生过代码没了事情。还有楼主你的代码都写在main.c中么,你的工程概念也太差了,你的程序只能由你来维护,
没了也好,重新把架构理一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写一行保存一次,就算掉电也不怕,source insight也有自动恢复功能,从来没有发生过代码没了事情。还有楼主 ...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网友AJ:
用笔记本比较安心点。

网友AK:
引用 网友F:
难道LZ几天都不编译一次?
编译一次就会自动保存了...

打开的文件有时候会意外破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K:
打开的文件有时候会意外破坏的。。。。。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

网友AL:
我喜欢做一点保存下:D

网友AM:
不见得是个坏事。就怕是调试了几个月,突然断电。反映了楼主的工作习惯尚需改进。

网友G:
引用 网友X:
用笔记本可以较好的避免这个问题

我那次就是笔记本,联想的,硬盘无法恢复

网友AN:
这还真是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