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采集疑惑

楼主(2014-01-07):
    好心人,
    用ADS8509测试电压。同一个电压用+-10V档位测试,精度很高误差在2毫伏以内。换成+-3.3V档位测试,误差大了。测试0V电压时误差1毫伏左右,测试1V电压误差到了10毫伏,测试3V电压,误差就到了30~40毫伏了,均是偏小。而这些电压用+-10V档位测试都很准确。
     郁闷了两天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两种档位的硬件差异见附图。外围都一样的,就是一个电阻的连接点不一样,真是想来想去没道理了难道我买到次品了?
     也就12分了,全给了。
     感谢啊!

楼主:
跪求高手给点提示。。。。
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

网友A:
是不是某个电阻电容的参数没接好。另外按照数据手册典型应用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某个电阻电容的参数没接好。另外按照数据手册典型应用接的?

完全按照附图中接的。

网友B:
输入信号加运放做缓冲了没有,看手册,这片子的输入阻抗比较低,并且是根据量程变化,在数K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加运放做缓冲了没有,看手册,这片子的输入阻抗比较低,并且是根据量程变化,在数K级 ...

加了OPA177做缓冲。10V量程完全没问题。昨晚买了新片子,看是不是IC问题。

网友C:
把器件资料附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器件资料附上来看看~

上传了ADS8509的DATASHEET。感谢大侠啊!

网友D:
只要偏差固定就行,软件加修正。

网友E:
你的+-10V是如何切换到+-3.3V的;你这仅仅是把DATASHEET的参考图COPY上去,都无法知道你自己设计的电路是如何的;还有你的测试程序是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