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串联直流型稳压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实物做出来以后,空载情况下电压分别输出6v和9v,对应的纹波是6mv和9mv,接上负载后电压变成了5.9v和8.6v,纹波是20mv和30mv。但是设计的要求是6v和9v两档,纹波≤5mv,为什么在仿真上成功,但是实物就偏差这么大?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2014-01-07):
再加一个小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个小电容看看

加哪里?加多少

网友B:
加电容并在输出端。加个大的和小的吧。大的1000u左右。小的104左右。试试。你的问题很常见。没有电容加了负载把输出拉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并在输出端。加个大的和小的吧。大的1000u左右。小的104左右。试试。你的问题很常见。没有电容加了负 ...

我输出端已经有个1000u的电容了,还是不够吗?我同学加了个4700u的都还是差不多

网友C:
可能线路板的公共地线布线设计有不合理地方。

网友D:
有负载时Q2是流大电流的,放大倍数并不大,你直接用运放驱动有点不合适,
不知道你运放实际用的是什么型号,UA741输出带负载能力很小几mA,
如果有500mA的负载,要求运放能输出就超过十几mA,Q2放大倍数也就30左右,运放根本驱动不了

建议再加一级放大,或者Q2用复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负载时Q2是流大电流的,放大倍数并不大,你直接用运放驱动有点不合适,
不知道你运放实际用的是什么型号 ...

实际用的是就是ua741,只是Q1和Q2用了2N2222A,回头用复合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线路板的公共地线布线设计有不合理地方。

那应该怎么布线呢?

网友C:
除非地线的线路外公共地线应布满整块线路板,不要用面包板临时搭线制作。

网友E:
啊呀,应该是
1)驱动不够;
2)运放输出须串接一个电阻;
3)反馈端加RC;
其它的跟上面所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输出端已经有个1000u的电容了,还是不够吗?我同学加了个4700u的都还是差不多 ...

那换个好点的功率放大器试试。可能运放那里指标达不到。驱动负载的能力太小。或者后面再加一级射随。增加驱动带载能力

网友F:
运放2,6脚加103电容,不行再R5并104电容。

网友C:
另外实际制作设计中对ua741运放负端电压取样点6V和9V中分压电阻R5(300Ω)、R2(200Ω)、R3(450Ω)和选择开关S1应改为:分压电阻取值改为R5(300Ω)、R2(360Ω)、R3(450Ω),将ua741运放负端与R5(300Ω)和R3(450Ω)分压点进行直接固定连接,而选择开关S1负责决定R2(360Ω)是否与R3(450Ω)并联(R2(360Ω)//R3(450Ω)=220Ω),这样可以避免选择开关S1在6V和9V电压切换过程对输出电压跳变影响过大,同时可以有效减小选择开关S1触点接触不良造成对稳压电路的影响。

网友C:
不好意思!写错了,R2应等于200Ω

网友G:
Q2输入电压低了。

网友H:
你这个电源的波纹主要来自基准稳压管。

要想减小输出波纹,就要想法减小基准稳压管的电压波动,要么用恒流源给稳压管供电,要么用两级或多级稳压方式,也就是前面用一个电压高一些的稳压管预稳压,尽可能减小整流滤波电容电压波动对基准电压的影响。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用3.6V,一般低于或高于5.6V的稳压管稳定性不是很好,国内高稳定性的稳压管是用一个5.6V稳压管串接一个温度补偿二极管,端电压约6.2V。
或者用TL431、LM385之类的基准电压源,前面加一级5.6V的预稳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电源的波纹主要来自基准稳压管。

要想减小输出波纹,就要想法减小基准稳压管的电压波动,要么用恒流 ...

高手,一语中的。。。
+1
lz可以用三极管搭个简单的恒流源给稳压管供电,再看结果。。。

网友C:
笔误不好意思,纠正如下:(R2(360Ω)//R3(450Ω)=200Ω)。

网友C:
纠错(R2(360Ω)//R3(450Ω)=200Ω)

网友J:
基准换个TL43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