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0F2010 DSPIC30F2020 区别

楼主(2014-01-07):
RT,问一下DSPIC30F2010 DSPIC30F2020 区别!

网友:
看一下,在官网上截图的,区别不大

网友A:
这种问题实在是自己过于懒惰造成的,在官方网站的芯片规格书中都写了,自己稍微看一看就明白了。

这种问题拿上来求助,纯粹是浪费别人时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实在是自己过于懒惰造成的,在官方网站的芯片规格书中都写了,自己稍微看一看就明白了。

这种问题 ...

在选型初期让我们去细看DATASHEET 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吧。。
在DSPIC30中电源PWM技术参考手册 有说明支持移相PWM,但2010不支持,2020支持。。
差别就是2010少了几个寄存器。

求PIC命名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实在是自己过于懒惰造成的,在官方网站的芯片规格书中都写了,自己稍微看一看就明白了。

这种问题 ...

如果2010不支持移相PWM,那其手册中应当写出那几种系列芯片不支持。
如STM做的就不错了。。

网友A:
选型初期可以打开数据手册前面的那几页有关芯片的简介,PIC芯片的手册往往在前几页就会把自己的资源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选型初期让我们去细看DATASHEET 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吧。。
在DSPIC30中电源PWM技术参考手册 有说明支持 ...

Microchip的以DSP开头的是16位的,还有PIC24也是16位的
例如DSPIC30F2010-I/PT
        DSPIC30F2010-E/PT
I和E是指温度范围,PT是指封装(TQFP)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的以DSP开头的是16位的,还有PIC24也是16位的
例如DSPIC30F2010-I/PT
        DSPIC30F2010- ...

谢谢

这个基本的是知道的!PIC也用了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