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寄存器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4-01-07):
[Linking...]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2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5.0.2\bin\cl2000" -@"Debug.lkf"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CpuTimer1Regs                   F:\\ccs3.381\\MSH_BSH\\SLAVE5_API1\\example\\Debug\\DSP2833x_CpuTimers.obj
_CpuTimer0Regs                   F:\\ccs3.381\\MSH_BSH\\SLAVE5_API1\\example\\Debug\\DSP2833x_CpuTimers.obj
_CpuTimer2Regs                   F:\\ccs3.381\\MSH_BSH\\SLAVE5_API1\\example\\Debug\\DSP2833x_CpuTimers.obj
我程序编译出现如下错误,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的CpuTimer1Regs写错了吧
在ccs中你输入CpuTimer1Regs然后.能不能出现后面的结构?

楼主:
没写错,可以出现。

楼主:
这些寄存器在哪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寄存器在哪定义的?

在相应的.h文件里面

网友C:
貌似是没有加载.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