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7编译不了 求帮助

楼主(2014-01-07):
在用ICC7编译前辈留下来的程序的时候,编译项目出现下图状况,

然后用AVRSTUDIO打开这个文件的cof文件准备调试 就打不开了(程序是前辈留下的,我编译之前是.cof文件是可以在Studio内硬件仿真的。我试过,我编译失败以后 就不行了)。。

向二姨家大虾们求助。

网友A:
LZ编绎器是4K评估版,程序超过4K了。提一下,atmel studio好用,这个ICCAVR太傻瓜了

网友B: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编绎器是4K评估版,程序超过4K了。提一下,atmel studio好用,这个ICCAVR太傻瓜了 ...

程序肯定超过4K了。兄台那有没有**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我这所有的AVR程序 用ICC编译  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所有的AVR程序 用ICC编译  都是这种情况

找一下**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版的

弄了个**版 可以了 。原来1000多行的程序 才用了MEGA16  30%多的空间。根本就不是我怀疑的程序空间不够。

多谢大家的帮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编绎器是4K评估版,程序超过4K了。提一下,atmel studio好用,这个ICCAVR太傻瓜了 ...

弄了个**版 可以了 。原来1000多行的程序 才用了MEGA16  30%多的空间。根本就不是我怀疑的程序空间不够。

多谢大家的帮助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了个**版 可以了 。原来1000多行的程序 才用了MEGA16  30%多的空间。根本就不是我怀疑的程序空间不够 ...

程序有8K多,你要写上万行估计才可以百分之百

网友C:
MEGA16  超过85% 就不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