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马达定位换向问题

楼主(2014-01-07):
电动车无刷马达有感的,无刷马达空载时候可以正常正反转切换,带载时候正反转切换回卡出现问题。

个人觉得是在换向过程中霍尔信号没有处理好的原因。

楼主:
我觉得是空载时候马达由于自身惯性可以在反转之前刚好转到换相临界点,但是有载时候由于马达在换相信号到来时没有到达换相临界点,此时如果强制换相就会出现换相失步错误现象。导致马达剧烈震动,不能正常正反转切换。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理解有点道理, 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电机问题, 或者质量问题或者做工的问题.
电动车无刷马达通常都是三相电机. 换相是 60°, 而转子磁场正向力范围 90°.
也就是说, 还有 15°的余量留给换相点, 误差一点没有问题的, 质量或者做工问题就是做得太差了, 超过了这个 15°.

网友B(2014-03-19):
很多这种情况是霍尔换相点不对,才会这样。如果空载的时候正反转转速不一样就可以确定是换相点不对了。带上负载后就会更加明显。或者直接起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