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能否控制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4-01-07):
请问下在电源中需要增加单片机来控制电源芯片有什么方法啊
就是现在在电源中(用的反激电源)需要增加一个单片机采样过后来控制电源芯片输出PWM驱动。
我看到网上有单片机控制电源芯片的FB端来控制。
请问除了这种还有什么方案吗。或者还有什么电源芯片支持单片机写入的呢?

楼主:
有大侠了解吗

网友A:
选用带有ON/OFF开关的芯片,否则用MOS管做电子开关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入或输出线.

网友B:
首先你要指出你用单片机去控制 DCDC 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如果只是开关控制就没必要了.
如果是为了控制电压, 可以去了解一下 : DVS (dynamic voltage Scaling)
采样就不说了, 简单的 DVS 可以只用电阻分压 在 FB 脚 实现

在成本允许情况下, 可以尝试用数字的DCD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指出你用单片机去控制 DCDC 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如果只是开关控制就没必要了.
如果是为了控制电 ...

不是开关控制
之前就是直接想用MCU 的AD和PWM就可以了,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主要是考虑到MCU的供电。我这个是做充电器。假如电池放置很长时间了一点电都没有了,而这个单片机用电池供电(充电时候相当于接在次级,次级供电没电启动不到),充不上电,所以想在初级用个3842来启动。所以就想着用单片机来控制3842。
不知道这种想法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关控制
之前就是直接想用MCU 的AD和PWM就可以了,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问题。

单片机电源可以通过二极管,一路从主电源进, 一路从电池进, 即使电源没电, 主电源有电也能启动工作, 之后就可以控制充放电,
不过充电还是用专门的充电 IC 吧, 用单片机控制 还要检测电压电流温度, 也少不了加运放, 并且要满足充电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电源可以通过二极管,一路从主电源进, 一路从电池进, 即使电源没电, 主电源有电也能启动工作, 之后 ...

这个之前考虑过。但是你说的这个两路他们不是共地的。一路是电源的初级,一路在初级。如果两个地直接
接在一起应该不行吧。好比吧那个Y电容给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考虑过。但是你说的这个两路他们不是共地的。一路是电源的初级,一路在初级。如果两个地直接
接 ...

没看懂你的意思,你所说的初级次级是指什么, 要不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的意思,你所说的初级次级是指什么, 要不上个图吧

就是我这里充电器是用多个反激开关电源。他是隔离的吗。中间有个变压器。一边初级和一边次级。
我还穿不来图片哦。我试试看咋个穿

网友C(2016-09-17):
引用 楼主:
有大侠了解吗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用单片机做的反激。但是需要电压来启动单片机。

网友D:
UCC38XX也有用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E:
你是做数字电源,用数字反馈环代模拟环吗?

网友F(点评):
老师您好,想请教您一下,你做过单片机控制的充电器这块吗,想让您帮忙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G(2018-11-30):
现在的数字电源就是单片机输出PWM通过驱动芯片来控制mos管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