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在线下载问题

楼主(2014-01-07):
STC89C52下载程序一走到正在擦除程序那儿就停止了,但是把单片机的VCC和目标板断开,下载器输出的电源只供到单片机上就能下载,怎么回事?这块PCB板没问题,能正常工作。
考虑到可能是目标板负载太大,下载供电不足,VCC用板上自带的电源供电还是不行,只能把目标板上的VCC网络割断,仅给单片机供电,下载好后再连起来,这样太麻烦了,不是个办法。

不知道我的描述是否清楚,要不要上图?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器啊?用串口试试。你说的问题明白。就是电源加上的时候可能电源压差有点或者相互之间干扰了。所以导致不成功。你测一下电源端电压稳不稳。

楼主:
用的是USB下载,换了两个,如图。
板子上没有串口。目标板自身的供电是7805,5V;USB供电是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