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画四层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1-07):
画PCB四层板的时候,中间的内电层为电源层和地层,顶层接地和电源的焊盘怎么与中间层连接,是直接在焊盘旁边打过孔么?

网友A:
顶层在电源和地那里过孔就是和内垫层的地和电源层相连了的。而且一般没有设置的话中间层为负片形式 的。

网友B:
可以打过孔的

网友C:
直接用过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