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

楼主(2014-01-07):
最近用PCF8563也出了问题了,每当秒钟走到40秒时,小时显示十位就会加4,但秒钟一到0秒时,小时显示又恢复了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问题以前提过了到现在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A:
120%程序问题,
可能是数据格式都搞错吧

仔细看手册,核对程序

网友B:
怀疑自己的程序有错误,并且【想方设法】从【底层】开始验证者,为王。括号里的字就是楼主的药方。

楼主:
程序在实验板上正常 自己搭建的8563一块在实验板上显示不准 线路图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在实验板上正常 自己搭建的8563一块在实验板上显示不准 线路图没问题

照LZ这么说,程序没问题,硬件也没问题?

网友B:
什么都没问题,那为啥会错呀?

网友D:
一般情况,出现时有时无的情形时,可能是软件BUG

网友E:
换个芯片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