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器XDS100-DIY(可调试28335)

楼主(2014-01-07):
       首先,对DSP不熟,初次接触,之前参阅过很多资料,一直考虑一定要静下心来接触下这个。

       网上看了c2000里面。28335  2812 28035 都是很常见的。28335属于最高的。但是有了板子仿真器绝对是个麻烦事。网上的510太贵。于是自己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包括TI官网里面找了篇英文文档。关于V1.V2 V3的。英文还是有欠缺。决定自己做个V1.简单又便宜。所以自己参考了下别人例子。废话不多说。上原理图!

这是画的PCB板子。后来打印了20片。由于要求没有太高。随便找了家淘宝打样的。

之前听人说ccs3.3很蛋疼。而且3.3用XDS100还要装各类驱动。所以选择安装的CCS5.这里也推荐使用CCS5。

选择安装路径。

选择自定义

选择器件

继续选择

这里我选了这个。XDS100一定要选

按照这步骤安装就行。有些选项我去掉了。因为没有用到。如果你需要也可以选上的。
安装完之后有个CCS的**文件。你替换就行。关于这个网上有下的。下面讲重点。。讲如何制作仿真器的重点!!!!

把板子画好打样出来之后焊接好了。这是你插上usb 连接电脑。电脑由于安装了CCS。带了驱动。所以能够识别的。
用Mprog3.5,打开它,可以点击扫描那个按键,然后再点击擦除。如下显示

新建一个文件。按照如下设置。一定要设置对!!如果你实在觉得麻烦就把这个打开就行

然后再点击下图上面那个打雷的按钮。就是把固件烧进去。完了如下图。

这是你吧USB拔了之后再插上。打开设备管理区看。应该会有如下显示。

这里基本上仿真器就搞完了。恭喜你完成了。
然后打开CCs  软件建工程比较麻烦。建议直接到TI官网下载ccs的例子。直接打开,

然后进行设置fille ->new->目标

弹出一个界面直接点击FINISH。出现以下图标。
选择XDS100V1.目标器件我的是28335、

当点击保存之后在点击测试。成功了会提示如下图。

然后点击下图第一个框的图标编译对不对。

再点击debug图标。调试,这就可以直接调试目标器件了。
再次恭喜。已经搞定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明天有空吧板子图片上上来,另外调试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程序大了仿真的 时候有问题。会中断。这里还是建议用V2比较好。采用FT2232H.加cpld.那个估计效果会好很多。另外DSP太高深、在日后的日子里定当加倍努力。尽我之能。有其他问题的欢迎指导和交流。

楼主:
这是做出来板子。可以调试335.另外考虑要不要搞个V2原创、

网友A:
太给力了   谢谢分享!
XDS510 USB2.0的能不能搞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给力了   谢谢分享!
XDS510 USB2.0的能不能搞啊 ?

510拆开看过。里面有点复杂。网上没见过有人搞过。不好参阅,另外XDS100在官网有开源的。只是V3成本还不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0拆开看过。里面有点复杂。网上没见过有人搞过。不好参阅,另外XDS100在官网有开源的。只是V3成本还不 ...

V2呢  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呢  好做吗

应该也好做。只是成本问题。TI有最官方的资料。刚才找那个连接没找着。待会把他放上来。另外V2速度比我这个应该快很多。V1有的时候会卡死。等有空再做一批V2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吧。目前没看到哪个论坛里面有把v2公开分享的。做出来了的都用于商业途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也好做。只是成本问题。TI有最官方的资料。刚才找那个连接没找着。待会把他放上来。另外V2速度比我这 ...

资料也放上来  供大家学习   再次感谢
V1的我大学也用过  用于2000还可以接受

网友B:
大师啊!太感谢您了!现在真需要这个呢,请问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使用FT232RL做这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2呢  好做吗

v1比较好做就是个ft2232d 加个eeprom在eeprom里面编程   v2 好做 也一样   想做的好点就加个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比较好做就是个ft2232d 加个eeprom在eeprom里面编程   v2 好做 也一样   想做的好点就加个cpld
...

那个CPLD 也不是很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啊!太感谢您了!现在真需要这个呢,请问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使用FT232RL做这个吗? ...

我这里用的是2232D.你说的那个我没试过。按照官方给的资料以及参考别人的做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起

感谢顶。呵呵

网友E:
资料真心不错!顶起!我有一个XDS100,可以不用DIY;P

网友F:
请问一下版主,我有一个过份的要求,能否提供PCB文档呢?

网友G:
非常详尽   可能这是最详尽的中文xds100资料了 此帖必火!!!ding!

网友H:
太优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  赞一个

感谢光顾。呵呵。

网友J:
东西就是折腾出来的

网友K:
大神啊,x100不支持ccs3.3,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啊,x100不支持ccs3.3,很纠结

支持好不好。你自己去看官方资料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XDS100#XDS100v1_.28Legacy.29         只不过。3.3需要装驱动。5的话安装时候就自带的装了。省了麻烦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支持好不好。你自己去看官方资料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XDS100#XDS100v1_.28Legacy.29 ...

我的是xds100v2。上边说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processor cores: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x, TMS320C64x+, TMS320C674x, TMS320C66x, ARM 9, ARM Cortex R4, ARM Cortex A8, ARM Cortex A9 and Cortex M3 (requires CCSv4.2.2 or later).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xds100v2。上边说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processor cores: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 ...

恩。V2是的。3.3不行。

网友F:
不咋地嘛!***论坛上面几年前就搞出来了

网友L:
给力呀 必须支持

网友M:
厉害厉害 见识到牛人了

网友N:
踩个脚印!赞

网友G(2014-03-06):
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 V3.3 环境只支持TMS320C28x
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 V4.0 环境支持TMS320C28x、TMS320C54x、TMS320C55x
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 V5.0 环境支持TMS320C28x、TMS320C54x、TMS320C55x

网友O:
lz走线风骚啊,不走寻常路。

网友P:
用Mprog3.5,   MProg3.5.zip (1.57 MB, 下载次数: 54) 打开它,可以点击扫描那个按键,然后再点击擦除。
这个软件的操作是为了什么呢?求楼主讲解下,我是完全的新手。

网友(2018-03-23):
敢想敢做!请问V2怎么烧写EEPROM?

网友:
这个厉害了。仿真器。

网友Q:
这个看着高端了。

网友R:
这个C2000的芯片怎么样

网友R:
28335性能比较高一些。

网友Q:
XDS100V2支持的芯片比较多。

网友S(2018-04-23):
楼主这个仿真器可用吗?

网友T:
真是动手能力超强了。

网友S:
跟XDS100V3比怎么样

网友T:
现在连DSP的仿真器都是自己做了。

网友U: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V:
楼主估算成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