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价格

楼主(2014-01-07):
MCU, ic, ip, pi, RS
公司用的MCU是Microchip的PIC18系列,据说50元左右,我在淘宝网上查了一下,价格差距有点大,而且stm32系列也只有10元左右,这是什么原因了,还有大家买芯片一般在哪买了,是直接找代理商买,还是RS上,还是淘宝上

网友A:
小量的话直接淘宝好了。要求比较高的话而且有保证的话还是建议官网去买。或者E诺盟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量的话直接淘宝好了。要求比较高的话而且有保证的话还是建议官网去买。或者E诺盟什么的。 ...

淘宝上的货有的那么便宜是不是翻新货,或者是国产的

网友B:
具体啥配置呀,10快已经比较贵了,如果国产有同类芯片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啥配置呀,10快已经比较贵了,如果国产有同类芯片的话

PIC18F6622公司采购买的5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货有的那么便宜是不是翻新货,或者是国产的

有些东西是没法国产的。看什么样的片子吧。简单的芯片国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是没法国产的。看什么样的片子吧。简单的芯片国产多。

那淘宝上有些很便宜的片子是不是翻新的,你们一般通过什么方式获取相关控制芯片

网友C:
找正规代理商吧,安全保证啊,要不然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关于价格嘛,这个,不好说
反正C8051F,不常用的超过50块的也有。PIC就不知道了。

网友D:
便宜没好货 是不变的...
尤其是哪些便宜的离谱的...

网友E:
量太小了 吧。。。。。。。。。价格平摊了其他费用吧

网友E:
单片机哪有什么真假?
只有翻新还是不翻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是没法国产的。看什么样的片子吧。简单的芯片国产多。

E络盟不错。质量保障。另外如果不是太多要求小量的话选择淘宝的。

楼主:
就怕买到水货

网友F:
可以了解一下芯海的单片机,最新工艺,货源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