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单片机初始化对OCR1AH赋值无效

楼主(2014-01-07):
用的是Atmel mega16A   编译器是 ICCAVR v7.22   晶振是7.3728M
想把OCR1A直接赋值为0x04B0;
可是定时器这么初始化后,示波器看到的不符合这个结果。倒是OCR1AL的B0对着,OCR1AH却依然为0
初始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Timer1_INIT(void)
{
uchar temp;
TCCR1B = 0x00;                                 //停止定时器
TCCR1A = 0xc2;                                 //A通道工作模式11,相位修正PWM,OC1A引脚在上升匹配时,置高电平
//PWM计数器峰值及波的频率
ICR1H = 0x07;                                 //设定了定时器1比较的峰值,同时也确定了PWM的周期
ICR1L = 0xff;
//输出占空比,与OCR1大小成反比

OCR1AH = 0x04;                                   //???为何此句不奏效
OCR1AL = 0xB0;

TCNT1H = 0x00;                         //计数器置0
TCNT1L = 0x00;
TIMSK &= ~0x3c;                         //不使能定时器1的A通道比较匹配,否则电路跑得太慢
TCCR1B = 0x11;                                 //启动定时器1,时钟不分频
}
按照4楼所建议的方法,参照范例程序赋值顺序就正常了。正常工作的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停止定时器

TIMSK &= ~0x3c;                         //不使能定时器1的A通道比较匹配,否则电路跑得太慢
TCNT1H = 0x00;                         //计数器置0
TCNT1L = 0x00;
//输出占空比,与OCR1大小成反比
OCR1AH = 0x04;                                   //???为何此句不奏效
OCR1AL = 0xB0;
//PWM计数器峰值及波的频率
ICR1H = 0x07;                                 //设定了定时器1比较的峰值,同时也确定了PWM的周期
ICR1L = 0xff;
TCCR1A = 0xc2;                                 //A通道工作模式11,相位修正PWM,OC1A引脚在上升匹配时,置高电平

TCCR1B = 0x11;                                 //启动定时器1,时钟不分频
}

网友A:
用的哪个型号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个型号的片子?

Atmel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mel 的

ICC有个直接生成程序的功能,你可以试下,然后和你的程序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有个直接生成程序的功能,你可以试下,然后和你的程序对比一下

说的是代码生成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代码生成器?

是的,就是代码生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代码生成器

老兄高见,哈哈。按照代范例的赋值顺序就好了。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高见,哈哈。按照代范例的赋值顺序就好了。多谢多谢

不客气,结贴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