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调用verilog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1-08):
工程中使用到了一个verilog写的模块,我一直用VHDL,把它调用进来,编译,仿真都可以跑,就送仿真结果不对。
单独用VHDL编写一个仿真程序来测试,结果又是对的,仔细检查功能,仍找不出问题来。
后来,直接把仿真测试的代码copy进来调用模块,居然又可以了。
再尝试,发现VERILOG的input 和output不能直接接到封装模块的in 和out上,否则仿真结果不对。
把这些input 和output分别接到signal上,再与in和out相连,居然功能又正确了。
这signal啥都不干,居然会有这样的效果,奇怪吧

网友A(2015-01-14):
这个有点顶层调用模块,直接对输入输出信号取反,效果类似,要添加“signal”。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