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支持CCA的nrf2401,怎么规避信道冲突?

楼主(2014-01-08):
mrf2401虽然支持多信道,但是不支持CCA啊,遇到信道冲突怎么办?

网友A:
可以用侦听法解决,关键在于协议的构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侦听法解决,关键在于协议的构架。

怎么侦听,载波侦听都没有。

网友A:
场强。
如果连场强输出都没有,那就看有无数据输出,只要注意区别随机噪声和正常的数据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