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I RTOS运行下,ROM_UpdateEthernet执行没有完成停止了

楼主(2014-01-08):
各位TI Stellaris的前辈,我是第一次用TI Stellaris LM3S9B96
IDE用的是CCS v5.5
用TI RTOS的运行的实时系统。
我在一个task中调用的ROM_UpdateEthernet来进行firmware的更新。外面连上LM Flash Programmer. LM可以开始更新,programming芯片。但是每次都是没有烧完就停止了。
同样的代码,在没有用RTOS的项目里就可以顺利programming完毕。
感觉像是ethernet 的连接被断掉了。

希望能给一些提示。
我在TI E2E的论坛发了帖子求助,但是等了好几天,没有人给与任何的回复。希望这里能得到一些信息。
不胜感谢。

楼主:
真的希望能有人能指点一下,我试过各种方法,再TI论坛上问了好久,都没有人回复。
例程里有boot_ethernet,但是用的不是RTOS,用的lwip。

网友A:
没玩过ROM_UpdateEthernet。有没有可能是TI RTOS的任务调度过程造成的传输中断或传输过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ROM_UpdateEthernet。有没有可能是TI RTOS的任务调度过程造成的传输中断或传输过程错误? ...

请问如何察看RTOS的任务调度过程>?RTOS对我来说是刚开始的阶段,求一些步骤,或是应该参考些什么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察看RTOS的任务调度过程>?RTOS对我来说是刚开始的阶段,求一些步骤,或是应该参考些什么
谢谢 ...

调试时,注意任务调度时任务的挂起和恢复。
不过我觉得进行firmware的更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建议不要在更新时进行任务调度操作

网友B:
代码长度有关系吧

楼主:
谢谢版主和mmbs的回复,
问题解决了,是看门狗的问题
还是很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和mmbs的回复,
问题解决了,是看门狗的问题
还是很感谢。

解决了就好。记得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