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 出现了BUG?

楼主(2014-01-08):
    在座的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其中user.h 中的文件就是些头文件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Main.c 如下:
   #include "user.h"
#define LED1_ON  (PORTC &= ~(1 << PC1))
#define LED1_OFF (PORTC |=  (1 << PC1))

u8 flag = 0;

void Key_Init(void)
{
        DDRD &= ~(1 << PD2);
        PORTD |= (1 << PD2);

        DDRC |= (1 << PC1);
        LED1_OFF;

        MCUCR |= (1 << ISC01);  //外部中断0 下降沿中断
        GICR  |= (1 << INT0);  //使能中断
        sei(); //开总中断
}

/*--------------------Main-------------------*/
int main(void)
{
        Key_Init();
        while(1)
        {
                if(flag == 0)
                {
                        LED1_OFF;
                }
                else
                {
                        LED1_ON;
                }

        }
}
/*--------------------End-------------------*/
SIGNAL(INT0_vect)
{
        flag = !flag;

//        PORTC ^=  (1 << PC1);
}

这样子 就会不行,然而把主函数中的while(1)中的语句 放入中断函数中就可以,难道这是BUG?求解

网友A:
有是个碰到优化问题的小同学,唉,不喜欢看资料,也不喜欢看汇编代码的就是这样;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是个碰到优化问题的小同学,唉,不喜欢看资料,也不喜欢看汇编代码的就是这样 ...

加关键字 volat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关键字 volatile?

加与不加,然后再看看汇编代码就知道了。你这个完全可以用软件仿真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B:
flag = !flag;
!是位操作符,只对0,1求反,~对所有位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