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什么是线补

楼主(2014-01-08):
谁能解释下什么是线补

网友A:
不懂。。。。
占个位子听讲。。。。

网友B:
没听说过  估计楼主记错了

网友C:
线补就是"补线"
补偿线损。。。。
大电流,长输出线,线端电压低于板端电压,要根据输出电流来补偿此损耗,,,
一般通过外围电路实现,不过很多控制ic有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补就是"补线"
补偿线损。。。。
大电流,长输出线,线端电压低于板端电压,要根据输出电流来补偿此损耗, ...

大电流,长输出线,线端电压低于板端电压,要根据输出电流来补偿此损耗,,,
一般通过外围电路实现,不过很多控制ic有此功能,。。。

要根据输出电流来补偿损耗?这个怎么理解?
很多控制IC集成线补功能,可以理解成通过IC的FB引脚检测到线端电压和电流大小,然后把板端电压提高(假设输出DC5V,目前要在板端输出5.1V)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电流,长输出线,线端电压低于板端电压,要根据输出电流来补偿此损耗,,,
一般通过外围电路实现,不 ...

输出线电阻是固定的,输出电流不同,线损当然不一样,所以要根据输出电流来补偿。。。
IC集成的线补功能,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大电流时把板端电压抬高。
举个常见的例子,一般PSR控制器会通过检测输出功率的大小来调整FB拉电流的大小从而调整输出电压来进行线补,FB拉电流的大小和输出功率的大小是成反比的,然后根据分压电阻一算即可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补就是"补线"
补偿线损。。。。
大电流,长输出线,线端电压低于板端电压,要根据输出电流来补偿此损耗, ...

比如线长1m,电阻1欧姆,板端电压是5V,线端电压是4.95V,通过外围电路怎么实现呢?

网友D:
用运放做个加法器啊

网友D:
或者用个AD620吧